理想运输放大器的“负反馈”怎么发明的,似乎明白些东西,大家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5-08-30):
关于运算放大器的“反馈”,说说个人观点:
1. 发明者的思路,就是将”放大“这部分做到无穷大,然后想办法(用电阻分压)提取一定的放大倍数
      做到,”放大“这部分受其它因素的变化,对提取的放大倍数的影响可以忽略
2. 总感觉 用”反馈“这个词,不合适,没发现用反馈思想,能感性的分析出为什么放大器的放大参数对结果影响不大

以上描述,不清晰,模模糊糊,还没想出清晰的表达方式

楼主:
大家在实际设计电路时,是怎么分析的。难道就是照搬书上的电路吗

楼主:
要点:带反馈的放大器是一个放大倍数只依赖于外部反馈网络,跟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无关”(可以忽略)

为什么能发明出这个东西?有没有感性的思路

网友A(2017-04-29):
楼主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 对负反馈没有比较感性的认识

网友A:
最开始没有这种“负反馈”连接的时候,因为开环增益太大,无论输入信号多么小,输出信号总是达到很大的值,甚至直接饱和,无**常使用。那么能不能考虑控制输出信号的范围呢?通过控制输出信号的范围,使输入信号达到合理值,那么如何控制输出信号的范围呢?这个问题跃进脑海,此时**一闪,因为输入信号范围已知,如果把输出与输入连接起来,那么输出的范围也得到了限制,“负反馈”通路像一根缰绳,避免输出电压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飚升到很大,像一条锁链,把输出和输入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各自的范围变的合理,而不是一个非常小,另一个非常大

网友A:
输出输入通过通路连在一起,限制了输出信号的范围,不至于使输出太大工作在饱和区,从而使其能正常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B:
运放是基于放大器技术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的,其发明、发展的历程并非像楼主以为的那样。运放的发明是基于很成熟的放大器技术原理和工程应用经验的基础上,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设计目标,而由分立元件搭成的“运放”在此之前早就实用多年了。早在运放诞生之前很久,反馈的概念就早已运用在放大器中,甚至在电子技术问世之前很久就有了。进一步说,反馈普遍存在于整个宇宙,且自创世大爆炸伊始就一直如此。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弄清“反馈”的概念,再找找自然界甚至包括你自己身上的反馈例子,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先忘记运放。再从早期工程界找反馈的例子,比如去分析一下瓦特蒸汽机。进一步,从单晶体管放大器介入电子技术领域的反馈及其意义和价值。

网友C:
电子放大器的负反馈诞生于1926年,地点是贝尔实验室。那时别说集成电路,连晶体三极管都还没有呢。

网友D:
看运算放大器的应用技术手册,发明过程是有介绍的,最初用于实现远程电话信号的传输,当然是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工程家发现的。

网友D:
运放是随模拟计算机产生的,电子放大器一直都有的。但是作为专用的模拟信号的运算部件从模拟计算机产生而产生,但是模拟计算机全被数字计算机取代而消失,但作为独立的模块运放随电子工业的发展而光大。模拟计算机被新人忘记,运放作为基本的模拟信号处理部件被工程界认识与掌握。

网友D:
反馈理论或控制论很早就有了。好多是机械传感实现。实际上机械也可以实现反馈的。

网友D:
英文叫FEEDBACK ,台人叫回绶。国人应叫反向馈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子放大器的负反馈诞生于1926年,地点是贝尔实验室。那时别说集成电路,连晶体三极管都还没有呢。 ...

三极管都没有  拿什么放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英文叫FEEDBACK ,台人叫回绶。国人应叫反向馈送。

应该叫 反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都没有  拿什么放大呢?

用真空管(电子管)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