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高位消零,下列程序怎改。

楼主(2015-08-30):
#include <reg52.h>
sbit P33=P3^3;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unsigned long int x;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 (j=0;j<115;j++)//1ms基准廷时
   {
    ;
   }
  }
}
void Display(unsigned long int x)
{
   P1=0xf7;
   P0=0xff;
   P0=Tab[x%10];
   delay1ms(1);

   P1=0xfb;
   P0=0xff;
   P0=Tab[x/10%10];
   delay1ms(1);

   P1=0xfd;
   P0=0xff;
   P0=Tab[x/100%10];
   delay1ms(1);

   P1=0xfe;
   P0=0xff;
   P0=Tab[x/1000%10];
   delay1ms(1);
}

void main(void)
{
EA=1;
EX1=1;
IT1=1;//INT1

while (1) /
  {
   Display(x);
  }
}

void Key_counter()interrupt 2
{
if(P33==0){
delay1ms(5);
if(P33==0){
x=(x+1)%10000;
}
}
}

网友A:
把高位置零吗?
while (1) /
  {
   Display(x);     //只要你改变x的值,显示的数据自然就变了
  }
}

楼主:
师傅!我是初学的,还是不明怎改变x的值,x不是巳设了按键改变吗?能给个实例吗,改变x就能高位置零,谢!

楼主:
是高位0取消,即0010只显示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高位置零吗?
while (1) /
  {

师傅!我是初学的,还是不明怎改变x的值,x不是巳设了按键改变吗?能给个实例吗,改变x就能高位置零,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高位置零吗?
while (1) /
  {

是高位0取消,即0010只显示10。

网友B:
void Display(unsigned long int x)
你的显示只有4位,应改成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从高位开始显示简单些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a[4];
        bit bBit=0;
        a[0]=x%10; a[1]=x/10%10;
        a[2]=x/100%10; a[3]=x/1000%10;
        if(bBit || a[3])
        {
                bBit=1;
                P1=0xfe;
                P0=0xff;
                P0=Tab[a[3]];
                delay1ms(1);
        }
        if(bBit || a[2])
        {
                bBit=1;
                P1=0xfd;
                P0=0xff;
                P0=Tab[a[2]];
                delay1ms(1);
        }
        if(bBit || a[1])
        {
                bBit=1;
                P1=0xfb;
                P0=0xff;
                P0=Tab[a[1]];
                delay1ms(1);
        }
        P1=0xf7;
        P0=0xff;
        P0=Tab[a[0]];
        delay1ms(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isplay(unsigned long int x)
你的显示只有4位,应改成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老师可以了,谢!还有点小问题是led除个位外其余的都比较暗,是正常吗?

网友B:
要想一样亮,个位显示后要关显示。
P1=0xff;

还有我给你代码要改,
把delay1ms(1); 放到if外,这样就不会在只显示个位时亮度比显示4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一样亮,个位显示后要关显示。
P1=0xff;

改好了老师,谢!:handshake

网友B:
//从高位开始显示简单些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a[4];
        bit bBit=0;
        a[0]=x%10; a[1]=x/10%10;
        a[2]=x/100%10; a[3]=x/1000%10;
        if(bBit || a[3])
        {
                bBit=1;
                P1=0xfe;
                P0=0xff;
                P0=Tab[a[3]];
                //delay1ms(1);
        }
        delay1ms(1);
        if(bBit || a[2])
        {
                bBit=1;
                P1=0xfd;
                P0=0xff;
                P0=Tab[a[2]];
                //delay1ms(1);
        }
        delay1ms(1);
        if(bBit || a[1])
        {
                bBit=1;
                P1=0xfb;
                P0=0xff;
                P0=Tab[a[1]];
                //delay1ms(1);
        }
        delay1ms(1);
        P1=0xf7;
        P0=0xff;
        P0=Tab[a[0]];
        delay1ms(1);

        P0=0xff;P1=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