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A64的SPI通信

楼主(2015-08-30):
各位大师,使用SPI0通信时,发送4个字节数据,使用示波器测量到的只有前两个数据是对的,后两个数据都是0,请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前两个对,后面之后程序在接收后做了怎么样的处理,实在不行,接收两个后,,就复位初始化一次。

网友B:
是不是发送后,然后什么需要配置或者重置。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配置对。

网友:
可能标志寄存器的问题没有配置好

网友D:
这么奇怪,难道前两个数据发送与后面两个发送代码操作还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