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在线烧写Flash时一直running 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30):
自己写的Flash烧写程序,load program之后点击run,结果就一直在running,没有个结果,也不报错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在线仿真可以吗    也就是下载到RAM中运行  ?
这种情况比较危险   比如你烧写过程中一直在runing
然后你将其断电或者断开   有时候会造成DSP的损坏
或者flash锁死

网友A:
原因不好说   如果你在ram中运行正常   只是烧写过程中有问题
那就是仿真器性能的问题   换个好点的仿真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仿真可以吗    也就是下载到RAM中运行  ?
这种情况比较危险   比如你烧写过程中一直在runing
然后你将 ...

仿真器是正常工作的,因为在另一块电路板上可以正常烧写(两块板子用的是相同型号的DSP)。
不确定有没有在RAM中正常运行:在可以烧写的那个板子上load program时有一个进度条,大概持续个几秒钟;
在一直running的板子上load program的进度条一闪而过,非常短暂。
因为下载到RAM中的只是Flash的烧写程序,点击run的时候才会将用户真正让DSP执行的程序烧写到Flash中,所以也没办法在电路板上通过硬件单元(比如led)来判断程序有没有在RAM中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器是正常工作的,因为在另一块电路板上可以正常烧写(两块板子用的是相同型号的DSP)。
不确定有没有 ...

在线仿真都是在RAM中跑的
对比一下两块板子的差别   主要是JTAG口上下拉
CLKOUT引脚哦输出    复位引脚

网友B(2015-09-30):
烧的时候还运行?怎么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