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两块TRK-KEA128 CAN通信

楼主(2015-08-30):
大神,我将两块TRK-KEA128中一块下载官方提供的CAN_Node1INT_Demos,另一块下载CAN_Node2INT_Domos,都设置MC33901在工作模式,但是无法通信成功,请指教!

网友A:
你这个是两块都是从设备吧,这个CAN是不是还分主机和从机啊,NODE,貌似就是节点1,节点2啊。

网友B:
这个问题,CAN一个收一个发才行吧,还有没有地址这一说

网友C:
CAN收发貌似是有地址这一说的。

网友:
CAN总线通信好像是需要地址的。

楼主:
有地址,也有收发功能!

网友D:
楼主你好!
你有没有用CAN调试器单独测试下两个代码的发送与接收情况?
如果单独的代码都能和CAN调试器成功发送接收,并且把两个代码的波特率都调整为一样,那么两块芯片通信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

楼主:
手头的确没有CAN调试器,所以才想用两块TRK-KEA128来调试!可否帮忙看一下代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头的确没有CAN调试器,所以才想用两块TRK-KEA128来调试!可否帮忙看一下代码呢? ...

你代码在哪里下的?
如果是驱动的话,你按照我这个帖子修改下代码:
https://bbs.21ic.com/icview-948570-1-1.html

如果还是不行,你把你两个工程上传给我,我帮你单独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头的确没有CAN调试器,所以才想用两块TRK-KEA128来调试!可否帮忙看一下代码呢? ...

另外楼主回复的时候,给我回复,这样我能收到你的消息更新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回复的时候,给我回复,这样我能收到你的消息更新提醒。

谢谢你的帮忙,这是我按照官方的Demos编译的两个工程,一个是Node1,另一个是Node2,请帮我分析下,我就设置了FEE 8MHz的时钟和MC33901的STB,都是基于TRK-KEA128做的。谢谢!

网友E:
具体为什么不能通信,说一下现象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这是我按照官方的Demos编译的两个工程,一个是Node1,另一个是Node2,请帮我分析下,我就 ...

楼主例程是CW的还是KDS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例程是CW的还是KDS的工程?

是Code Worrier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为什么不能通信,说一下现象吧

完全没有任何接收和发送的中断产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完全没有任何接收和发送的中断产生!

你代码的确有问题,我用CAN调试器,测试你代码没有发出来,具体你可以用示波器查看,在C3399的1脚,也没有数据发过来,具体我需要时间去找,你自己也可以去找看看。
等我找到原因,会告诉你,所以现在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D: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当下来试一试先!

网友F(2016-06-30):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帮你修改了你的Can_test。
几个问题:
1.波特率问题

你好,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程序下载完成之后,可以在串口助手上直接打印出信息,谢谢

网友G(2017-03-26):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帮你修改了你的Can_test。
几个问题:
1.波特率问题

您好,看到了您的这个代码,很奇怪,这个100kps 的波特率是怎么得到的?
貌似是由总线时钟分频得到的,其中你这个程序的总线时钟是20MHZ,想问下这个20MHZ
的总线频率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