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中的电容C3,C4怎么选

楼主(2015-08-30):
这个电路图中的C3,C4的作用是什么,参数怎么选,用什么电容?

网友A:
C1和C2是X电容,C3和C4是Y电容,过EMC用的,具体容量要根据测试结果来进行调整,如果在这几个电容上面各并一个压敏电阻,就有防雷功能了

楼主:
C1,C2,C3,C4的容量,耐压,型号怎么选

网友A:
X电容用275VAC或300VAC的,Y电容用Y1或Y2,这个地方用Y2就可以了,至于容量,那得很据EMC测试结果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