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使用CCS4运行debug时总是闪退,跳出一个Eclise

楼主(2015-08-30):
使用CCS4运行debug时总是闪退,跳出一个Eclise提示  求解释啊?  还有贴子里怎么添加不上图片啊

网友A:
首先  图片你需要在发帖时使用高级模式      也就是文本框右上角有个高级模式进入后
可以添加附件  图片等相关

网友A:
CCS4整体性能不稳定    建议你换用CCSV5或更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图片你需要在发帖时使用高级模式      也就是文本框右上角有个高级模式进入后
可以添加附件  图片 ...

万分感谢  这回可以发图片了  但是闪退还是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4整体性能不稳定    建议你换用CCSV5或更高版本

额 只能这样了吗

网友B:
不兼容系统吗?

网友C:
把错误信息都贴上来,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D:
Eclise提示具体提示是什么呢

楼主:
提示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错误信息都贴上来,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粘上去了  求解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lise提示具体提示是什么呢

放上图片了  分析下吧  已经好几天了这个问题  求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兼容系统吗?

不知道是不是不兼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兼容系统吗?

不知道是不是该错误呢

网友A:
安装的相关目录下没有中文吧

网友A:
感觉像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系统问题

重装电脑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电脑系统??

不一定啊   妹子   再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啊   妹子   再找找问题

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现在

网友E:
这个错误信息的显示太多了我都看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