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下载过程中,提示安装驱动,重启之后端口却不显示

楼主(2015-08-30):
项目用到了msp430 USB-cdc功能中的USB转串口。在下载的过程中,提示安装驱动,且安装成功。在拔掉下载器之后,端口中便不再显示驱动。而如果再连上下载器什么都不做,端口可以显示驱动。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用的官方的 USB-cdc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用的官方的 USB-cdc例程吗?

MSP430F5507.。是的,用官方的例程。。。下载接口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用的官方的 USB-cdc例程吗?

重新接上下载器,什么都不做,可以显示com口。拔下之后,com口消失。

网友B:
重启电脑呢?

网友B: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看。

重启和换电脑一样的情况,怀疑是SWB不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和换电脑一样的情况,怀疑是SWB不稳,

那个USB-cdc兼容性也不是太好。你用的win几?
据说在win8驱动程序可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cdc兼容性也不是太好。你用的win几?
据说在win8驱动程序可能有点问题 ...

找到原因了,是我供电电流过小的原因,谢谢版主。

网友C:
找到原因了,是我供电电流过小的原因

楼主供的多大的电流,应该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供的多大的电流,应该是多大的

这个不需要多大的,msp430够用就行。。。我是数字和模拟共用一个隔离模块导致不够用的。你usb供电直接过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D:
系统问题吗?

网友E:
数字和模拟共用一个隔离模块导致不够用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