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指针把多个参数传出去?

楼主(2015-08-30):
有一个函数想把多个值传出函数,用指针,试了一下没法编译成功,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这个函数写在DS1302.C 里

void GET_TIME_DS1302(char *hour , char *min , char *mon , char *date)
{
        uchar ho,mi,mo,da;
        ho = RW_DATA_DS1302(0x83);  //read min
        mi = RW_DATA_DS1302(0x85);  //read hour
        mo = RW_DATA_DS1302(0x87);  //read date
        da = RW_DATA_DS1302(0x89);  //read mon
        *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date = &da;
}

把取出的时间日期使用指针在main函数中调用,但是没成功,这是怎么回事?想请教一下大家我这样调用是不是有问题?
#include"STC12.H"
#include"74HC595.H"
#include"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
        char hour,min,mon,date;
        SET_TIME_DS1302();

        while(1)
        {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if(*min < 0x01)//看取出的分钟是否小于0x01
                {
                  WR_595(0xff);//是的话就让74hc595全部输出1
                  OUT_595();
                }
                else
                {
                  WR_595(0x0f);//是的话就让74hc595 4个通道输出1
                  OUT_595();
                }
        }

}

网友A:
使用数组吧,返回一个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组吧,返回一个指针

那这个数组要是全局的数组吗?

网友B: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把char去掉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把char去掉应该可以的 ...

谢谢!试了下编译,对if(*min == 0x00) 中*号报错

网友B:
你上面贴的代码是 if(*min < 0x01),
不过没关系。这里确实也错了。
因为min本身是char类型的,所以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贴的代码是 if(*min < 0x01),
不过没关系。这里确实也错了。
因为min本身是char类型的,所以不需要* ...

有点不明白,*min不是指min这个指针变量所指向地址中的值吗?*min 不是等价于”mi=RW_DATA_DS1302(0x85);  //read hour “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下编译,对if(*min == 0x00) 中*号报错

是不是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B:
哎,怪我没仔细看,原来还有错误。。。

你在main里面定义是 char hour,min,mon,date;这里min是char,不是指针。
在void GET_TIME_DS1302(char *hour , char *min , char *mon , char *date)里面,min是char*,确实是指针,
就很容易混淆了。

在GET_TIME_DS1302函数体内,
*min不是指min这个指针变量所指向地址中的值吗?------是的。
*min 不是等价于”mi=RW_DATA_DS1302(0x85);---------是的(如果RW_DATA_DS1302返回值是uchar的话)

但是你接下来下 *min = &mi;就不对了,因为不需要&。

网友D:
这个明显一个结构体,通过结构体指针变量传递数据

网友E:
typedef struct _STRUCT_SYS_TIME     /*structure for a time log*/
{
    unsigned char ucSecond;
    unsigned char ucMinute;
    unsigned char ucHour;
    unsigned char ucDate;
    unsigned char ucMonth;
    unsigned char ucYear;
}SYS_TIME;

void gvGetDateTime(SYS_TIME *STRUCT_TIME)
{
        STRUCT_TIME->ucSecond = nucReadDs1302(READ_SECOND);
        STRUCT_TIME->ucMinute = nucReadDs1302(READ_MINUTE);
        STRUCT_TIME->ucHour   = nucReadDs1302(READ_HOUR);
        STRUCT_TIME->ucDate   = nucReadDs1302(READ_DATE);
        STRUCT_TIME->ucMonth  = nucReadDs1302(READ_MONTH);
        STRUCT_TIME->ucYear   = nucReadDs1302(READ_YEAR);
}

传入参数为结构体指针。

网友F:
补习下C语言吧,语法不规范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习下C语言吧,语法不规范导致的。

恩,回去再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怪我没仔细看,原来还有错误。。。

你在main里面定义是 char hour,min,mon,date;这里min是char,不是指 ...

得回去补补指针了.....

网友G: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 这句改成:

GET_TIME_DS1302( & hour ,  & min ,  & mon ,  & date);

网友H:
C的功底太差了吧,至少指针这一块觉得你不懂,多处地方都是错的。

网友I:
void GET_TIME_DS1302(char *hour , char *min , char *mon , char *date)
{
        uchar ho,mi,mo,da;
        ho = RW_DATA_DS1302(0x83);  //read min
        mi = RW_DATA_DS1302(0x85);  //read hour
        mo = RW_DATA_DS1302(0x87);  //read date
        da = RW_DATA_DS1302(0x89);  //read mon
        *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date = da;
}

#include"STC12.H"
#include"74HC595.H"
#include"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
        char hour,min,mon,date;
        SET_TIME_DS1302();

        while(1)
        {
                GET_TIME_DS1302(& hour ,& min ,& mon ,& date);
                if(min < 0x01)//看取出的分钟是否小于0x01
                {
                  WR_595(0xff);//是的话就让74hc595全部输出1
                  OUT_595();
                }
                else
                {
                  WR_595(0x0f);//是的话就让74hc595 4个通道输出1
                  OUT_595();
                }
        }

}

这样写看着舒服点

网友J:
用结构体吧。

网友K:
*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date = &da;

C语言基础不过关,这里错了

网友L:
*hour=&ho是向指针指向的地址赋值,
应该是hour=(char *)&ho而且lz的ho,mi等变量是函数内的局部变量,在函数内将ho的地址付给hour,但是一旦退出函数后,hour将指向不确定的地址

网友M:
*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date = &da;
这么写有问题,应该是*hour = ho; .....

网友M:
若想一组参数,可以
void a(unsigned char *para)
{
      para[0] = 0;
      para[1] = 1;

      return;

}
调用时,传入一个数组的首地址,就OK了

网友N:
这个还是指针的问题,楼主学习下结构体指针。。。

网友N:
嗯嗯,正如楼上所说的,楼主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