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拜托,千万别再写“AF>1”或“AF<1”了....

楼主(2015-08-30):
环路增益 T(s) = A(s) F(s) 是个复变函数,就算是 T(jω) = A(jω) F(jω),其也还是个复函数(函数为复数)。

通常有

    T = A F = 1

表示的是T的模等于一且辐角为零

楼主:
一般看到所谓的“AF>1”或“AF<1”,意在辐角为零时所考虑的模值,即|AF|。而所谓的正负反馈,也是考虑特定频率下的辅角——0度为正而180度为负

楼主:
关于文氏桥,曾经给了个反馈电路:

楼主:
这里,再给个二阶全通的反馈看看:

楼主:
显然,如果 A0 H0 = 1,则

    |T| = |A F| = 1

对于所以的频率都成立!

楼主:
注意这两个东西的相似性:

网友A:
欺负我高数不及格.

网友B:
那么,在模拟信号传输时,除非是全直流耦合,否则,一旦串联了电容,那么所有的传输就是函数了,电容还有电感呢,以后谁再说放大倍数等于一个数,就是错误的,拜托,你得说出一个函数表达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先声明不是来找碴的,本例中文氏振荡给出Af=A÷(1-AF),式中AF=1的时候,Af是多少,Af=∞还是 ...

AF=1,当然Af=∞。自激振荡输入为零,则输出为

    ∞ 0

即不定。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在模拟信号传输时,除非是全直流耦合,否则,一旦串联了电容,那么所有的传输就是函数了,电容还有电 ...

所谓“放大倍数等于一个数”(实数),通常是指直流或低频,高频下必然是个“复数”。

振荡器,频率响应必须考虑,所以说一般情况下用

    AF>1

    AF<1

那是胡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先声明不是来找碴的,本例中文氏振荡给出Af=A÷(1-AF),式中AF=1的时候,Af是多少,Af=∞还是 ...

这个AF还是要把幅度和相位分开来了  其实在震荡的时候 要满足的相位条件是180度 所以震荡平衡条件是AF=-1
而不是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先声明不是来找碴的,本例中文氏振荡给出Af=A÷(1-AF),式中AF=1的时候,Af是多少,Af=∞还是 ...

稳定输出电压的幅值与起振时电压放大倍数的大小有关  所以是不确定的啦

网友E:
我以前说过,物理老师能搞模电,数学老师有困难,会极度不适用。比如模电里常数的增益A>1,环路增益>1等,站在复变函数的角度看,都是错误说法,两个复变函数不能比较大小,只能说相不相等。

网友E:
和物理/数学兄弟分家后,虽然经常仍相互往来,但模拟电路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至于系统兼容性如何,不大关心,井水不犯河水就行。兄弟们来做客,那得入乡随俗,照咱的规矩来!否则每个亲戚都按各自地方的习俗来,我主家没法招待!

网友F:
楼主,不知主题所言是否由“与振荡相比有AF<1关系”之感而发
不知主题A、F是否指那个增益、反馈比
不知主题是特指"振荡"还是泛指“反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说过,物理老师能搞模电,数学老师有困难,会极度不适用。比如模电里常数的增益A>1,环路增益>1等, ...

就电路而言,复数换成极坐标可以比较大小。比较复数模大小就可以了。幅角表示信号频率和初始延时(相位)。物理意义明确。

网友H:
哈哈  你这个就奇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就电路而言,复数换成极坐标可以比较大小。比较复数模大小就可以了。幅角表示信号频率和初始延时(相位) ...

哪个坐标都有模,是模就能比较大小。

网友E:
11楼没看懂9楼的意思!没看懂人家的旁敲侧击!
当然看懂就没有本贴了。

网友I:
楼主是老师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终于明白本帖的含义,即要写成T=AF>1。T=AF=1 是行王道,天下则太平。T=AF>1 天下不太平。T=AF ...

哪有此事!
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其实我想问问,LZ能不能搭个电路看个波形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问,LZ能不能搭个电路看个波形实际验证一下?

楼主所说不是具体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所说不是具体电路。

那说的是什么?除了公式,没点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说的是什么?除了公式,没点别的。

行话问题,没法搭电路验证!

一般的模拟电路基础教材,介绍负反馈概念时,先给个框图,正向增益a,反馈因子f!注意:本着由简到繁原则,这里的a和f是简单的纯标量!!!这里自然可以说af>>1之类的!!!
研究的再深入点,a和f变成复数了,但此时行话仍可以说af>1,为何?连傻子都知道此式意思是af的幅值大于1!!!否则,老是加个绝对值‖符号,是不是太麻烦了?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模拟电路里极点,省事起见,就说p=1,把符号省略掉了。所以p=1的意思是极点等于负1。当然了,会引起混淆时要加以说明以区别!

网友F:
AF=1是王道
AF>1、<1是强盗是狗道

AF=\1该是皇道呢,还是什么道?
AF后面只能用等号"=",数学有这逻辑?

网友J:
引用 网友F:
AF=1是王道
AF>1、

HWM意思是说,AF是复数,故不能简单地比较大小。

网友A:
其实我就觉得,不管什么道,做出模型来才是王道.
光说不做,和中科院的那个谁谁谁有什么区别?

网友F:
绝了顶的聪名人往往都人格不够健全,如凡高
他们表达事物方式形式不太容易使人理解
如果“是说,AF是复数,故不能简单地比较大小”,就不用摆弄这2天了

网友F:
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是模电王道,亦是模型+数学的王道

AF=1,可谓“稳定振荡”之道
却并非所有“反馈”之王

仅以数学表达形式而论,若有AF=1合理
则AF<1、>1、\=1,必都合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绝了顶的聪名人往往都人格不够健全,如凡高
他们表达事物方式形式不太容易使人理解
如果“是说,AF是复数, ...

据我看,HWM还是在自激振荡电路上纠缠。
30楼xukun说:“一般的模拟电路基础教材,介绍负反馈概念时,先给个框图……”,那是指通常的宽带放大器而言。对宽带放大器,中频段确实A和F都可以看成常实数(xukun说是标量)。这种情况,直接写AF>1等等,虽说不严谨,还可以接受。
但在自激振荡电路情况下,AF绝对不能看成是实数。此时再写AF>1就很容易造成误解,必须写|AF|>1,表明这是指复数的模。因为自激振荡情况下,相位(幅角)必定有相当大的变化。
这个问题上,我是同意HWM的。

网友F:
我认为主题目之下可有3重含义
一,稳定振荡时,AF(模或实部)不可能不等于1。(对应案例如,k5讲起振AF>1);
二,AF为复数或矢量,单以模来表达没有意义,如32楼老chang语;
三,放大反馈电路,恒有AF=1,其它都是胡扯。

这个表达重点,需由作俑者强调指出——因为细辩分析方向是不同的。
可惜的是,这里只是作者的一张草稿纸,没有逻辑地写满了学习笔记

不信就问问楼主:当T不等于1时,应做怎样的简单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问,LZ能不能搭个电路看个波形实际验证一下?

给了三个图:

其中有电阻电容二阶全通放大器。电容、电阻和放大器是什么总该知道,而那个二阶全通也是可以实现。

“搭个电路”?

这里说的是线性系统,如果考虑的是振荡器那么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电路都不可能由线性系统构成!所以说无法实现(就振荡器而言)。

如果仅考虑这么个反馈系统(含输入),这里的模型已经给了,自然可以“搭个电路”实验或仿真模拟。不过这不是本人的义务,我在此已经给出了足够的信息(包括要说明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的是什么?除了公式,没点别的。

《电路》中有基尔霍夫定律、阻容感的I~V关系和各种有源器件的模型,这些玩意儿都是用公式表示。确实,“除了公式,没别的了"!这点,不仅《电路》如此,《物理学》基本也是这样。可能你认为“电路图”还有个“图”存在,其实我告诉你,那也可以用“公式”表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一个设计工程师所要做的是给出一整套技术文档(其中就有很多“公式”和参数),且由此文档可以制造出实际的产品来。你说,没有“公式”怎么玩?

就算你是个维修工,至少也的能基本看懂这些“公式”和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据我看,HWM还是在自激振荡电路上纠缠。
30楼xukun说:“一般的模拟电路基础教材,介绍负反馈概念时,先 ...

跟宽不宽带,没有关系!

本来想把美信公司创始人Lee的著作中相关部分照片上来,看到楼上的"理论上也不能存在线性振荡器",还是罢了!

楼主:
为了完整起见,给个《....(续)》的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080880-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前就讲过徐大和jz对这个巴氏判据,比较有概念,因为他们有思考过,我以前也稍微思考过但沒结论。判据除了 ...

T=1,A=3都不为解决幅度而生
因为它只是个判据

j大神对此毫无概念,第一大神不了解RC移相振荡原理;第二大神的新理论没有“反馈自激”概念;第三RC振荡里没有了不耗散的电阻R01=e/iL

网友E:
论坛上许多人是靠自学成才的,但是自学不能乱看,否则成土八路了。可以借鉴大学课程表来看,比如微电子专业的IC方向,需要有次序地学习(电路),微电子基础,运放理论与设计,有缘滤波器理论与设计,VLSI设计等。
然后学习高等电路设计,有高级模拟电路设计,宽带电路设计,高频模拟电路设计,数据转换器,RF电路与系统,混合信号设计,PLL,高速链接电路与系统等。

经过4~6年学习训练,基本功就相当扎实了。工作后能胜任许多方向,根据具体工作内容再深入某一方向。

网友E:
知识面宽点,大伙也有得聊,天天玩/模拟电路基础/,时间长腻了,不好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论坛上许多人是靠自学成才的,但是自学不能乱看,否则成土八路了。可以借鉴大学课程表来看,比如微电子专业 ...

如果自我感觉还不错,又只打算混论坛,是不是多认几个网上大仙大神为师就够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了三个图:

好吧,假设我买到的电阻误差±1%,电容误差±5%.实际中元件的值不可能完全相等,运放有自己的电流误差这个暂时不算.
你把误差代进公式里面算,结果是否一样?
我不懂算这个东西,我就想你帮我算一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假设我买到的电阻误差±1%,电容误差±5%.实际中元件的值不可能完全相等,运放有自己的电流误差这个暂 ...

注意,这里给的是

    不等式

容差设计,这是一个设计工程师起码的设计能力。不清楚你的学历和经历,所以不作过多的评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这里给的是

    不等式

我大学的高数没及格,是买过去的.其实你的公式我也看不懂,我只想知道个结果.
所以想麻烦一下你,帮算算这个结果.
其实这个事情源于我几年前做的一个震荡器,他们测试说我的振荡器出来的波形有1-5%的失真,我就想知道这个失真是否与元件精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学的高数没及格,是买过去的.其实你的公式我也看不懂,我只想知道个结果.
所以想麻烦一下你,帮算算这个 ...

你大学是否读过或怎么读的我并不关心。基本上,只要看几个回帖就能估量个十之八 九。

既然问到振荡器(估计是正弦振荡器)输出信号失真,那么看看我的这个帖子:

正本清源——从来就没有什么线性振荡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062670-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大学是否读过或怎么读的我并不关心。基本上,只要看几个回帖就能估量个十之八 九。

既然问到振荡器( ...

网友A:
你们继续,我玩游戏去了.

网友K:
我疑惑不解,你们对于震荡器的讨论很专业啊,我那天请教了个震荡电路的问题,也不见得你们这么热情讨论,我那可是个实际电路,再配上你们的专业理论,讨论讨论多好啊
这是我那个电路,我有好多疑问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4464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疑惑不解,你们对于震荡器的讨论很专业啊,我那天请教了个震荡电路的问题,也不见得你们这么热情讨论,我 ...

两回事。
此帖讨论的是正弦振荡电路的一般理论,适用于任何振荡振荡电路:LC振荡电路、RC振荡电路……
你那帖是一个具体的振荡电路:正交振荡电路。我也在那帖中回复你了。
当然,在具体的一个振荡电路上,这里讨论的一般理论仍然适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那个电路后来又抽空调试了下,我没法理论分析它,就自己弄了个野路子办法调试,调试目标就是能够确定的产 ...

“我的这个波特图很怪异,跟常见的RC移相、文式桥啥的不一样。”
RC移相就是这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那个电路后来又抽空调试了下,我没法理论分析它,就自己弄了个野路子办法调试,调试目标就是能够确定的产 ...

“在仿真时,有这样的问题:电路容易震荡起来吗?上面的图,震荡不起来,起码我等了好半天,也没起来。”
输出越是失真小(非常非常接近正弦),越不容易振荡起来,需要等候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慢慢振起来最终达到稳定。
这是可以从本帖讨论的振荡电路一般理论推导出来的。

网友K:
刚才操作错误,居然把前面的给删了。再弄一遍。
电路是这样,我去掉了下边增益控制部分(因为我不懂它怎么就非线性控制的,反正它是为了产生distortion低的正弦波),根据自己的理解调试它。

对应的loop 波特图:

它不容易start up,所以我擅自加了C5,让波特图看上去是这样:

这样修改之后,很容易start up。波形和失真是这样:

然后我又瞎改,以达到控制输出幅度的目的:

我得到了一个可控制幅度、频率和容易起振的电路。

但是,失真太差了,因为没有增益控制。疑问也多:怎样才容易起振?怎样才能降低失真?反正一堆的疑问。。。

网友K:
这是RC移相震荡电路:

这是它的波特图:

我看到:它的相位是穿越过0度,起码比我那个电路更快,而且google告诉我,在0度时,增益大于1,更容易起振,但更大失真。
可是我那个电路跟这个波特图也不是一回事啊,咋容易起振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是RC移相震荡电路:

这是它的波特图:

这些问题,包括最后的RC移相振荡电路问题,其实都在正弦振荡电路的一般理论之中了。
这也是楼主在另一帖中说“振荡电路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原因即在此。
这个问题,要在论坛里面发帖说清楚,有些不现实。建议看看谢嘉奎《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第3章。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是RC移相震荡电路:

这是它的波特图:

这是电子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疑惑不解,你们对于震荡器的讨论很专业啊,我那天请教了个震荡电路的问题,也不见得你们这么热情讨论,我 ...

我也觉得这里的人碰上理论问题就很火,碰上实际做出的成品问题,大师就不见了.
而且也没见那些大师做过什么东西呢.

网友K:
我大概浏览了maychang老师给的书,确认了结论:震荡临界条件和起振条件。
我加的C5就是让|AF|更大于1,所以更容易起振,但是distortion更严重了。
我去掉了C5,波特图告诉我,它也能震荡,但不知道等多久,但它distortion表现更好。
所以,我尝试推它一把,让秋千荡起来kick start:

方法就是用开关S1,刺激它立刻震荡,确实,distortion更好。

疑问更多了,震荡的最终幅度怎么建立的呢?
因为|AF| = 1;也就是说任意幅度,都可以在loop里穿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大概浏览了maychang老师给的书,确认了结论:震荡临界条件和起振条件。
我加的C5就是让|AF|更大于1,所以 ...

“震荡的最终幅度怎么建立的呢?”
稳幅电路,或者说幅度控制电路,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不过你把这部分电路拆掉了。

网友F:
疑问颇多,得从头捋一捋
1. 57楼首个电路图与原贴电路大不相同!标准的2节RC移相度数不足,自然不能振盪,波特图亦可证实

网友L:
是不是,假定了放大倍数不随频率变化

网友F:
显然,事主儿的疑惑并不限原贴那个低失真振盪电路
2. “瞎改”的电路不适合用于解释疑惑之用,何不遵循“先从特殊入手,再到一般,最后再到特殊”路线,先从一个标准电路及其条件开始呢,譬如A=3,w=RC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书不要只看一半,AF=-1 及180度,那是负反馈的。文氏振荡是正反馈的。两种分别是不同的准则。 ...

额  是的。。重新看了下书

网友M: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和物理/数学兄弟分家后,虽然经常仍相互往来,但模拟电路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至于系统兼容性如何 ...

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儿。

网友F:
AF=1,说一遍,有道理;再说一遍,生疑虑;唸叨3遍,王道个P!

网友O(2019-03-26):
引用 网友K:
我疑惑不解,你们对于震荡器的讨论很专业啊,我那天请教了个震荡电路的问题,也不见得你们这么热情讨论,我 ...

都是纸上谈兵,你这不是出难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