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教大神们如何部署模块中的任务和缓存数据等

楼主(2015-08-30):
有一个使用UART进行通信的子系统X,其中UART0进行数据包接收和回复,UART1进行数据包转发。子系统X的通信模块职责是从UART0接收数据包,如果为本地数据包(receiver为子系统X),则解析数据包中的命令码(2字节)和数据域(0~128字节),根据命令码调用内部的处理程序,并将处理结果通过UART0回复给发送端,如果非本地数据包,则通过UART1转发。
设计子系统X的通信模块:
1)请设计通信数据包格式,并说明各字段的定义;2)在一个实时操作系统中,你会如何部署模块中的任务和缓存数据,画出任务间的数据流视图加以说明;
3)如何设置任务的优先级,说说优缺点;
如果将命令码对应的处理优先级分为高、低两个等级,又如何设计;

网友A:
这是个面试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面试题?......

嗯,是的啊,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啊,求教

我在另一个帖子中回复你了,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