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ΣADC模块

楼主(2015-08-30):
PSoC5ADC是一个采用Δ-Σ技术实现的高分辨率ADC。Δ-Σ转换器是一个集成的转换器,它通过过采样、噪声整形、平均和抽取,提供了高的信噪比SNR和高的分辨率。
         一个Δ-Σ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有两个主要的元件:一个调制器和一个抽取器。调制器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成一个高数据率(过采样)、低分辨率(通常1比特)的比特流,比特流的平均值对输入信号电平进行平均。这个比特流通过一个抽取滤波器,得到高分辨率、低数据率的数字输出。抽取滤波器是降 采样器和数字低通(平均)滤波器(平均比特流得到数字输出)的组合。

楼主:
其特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8比特~20比特的分辨率。
0.25~128可配置的增益。
差分/单端输入。
可选的带有RC低通滤波器的输入缓冲区。
可选的内部或外部参考源。
用于低噪声的参考源滤波。
增量/连续模式。
增益和偏置校准。

网友A:
PSoC5内Δ-Σ ADC不同分辨率下的性能指标。

网友A:
转换器的块图。

网友B:
在PSoC中的ADC模块的具体结构包括:输入放大器,3阶Δ-Σ调制器和抽取器。输入放大器提供高输入阻抗和用户可选择的增益。抽取器包含一个4阶的CIC抽取滤波器和后端处理单元。后端处理单元执行可选的增益,偏置和采样滤波器功能。

网友B:
Δ-Σ技术的结构图。

网友C:
调制器的输入阻抗很低,不适合很多的应用。对于要求高输入阻抗的应用,提供了两个缓冲区(每一个用
于一个差分输入)。

网友D:
极低噪声的缓冲区互相独立,能通过DSM_BUF0[1]和DSM_BUF1[1]分别旁路,或者通过DSM_BUF0[0]和DSM_BUF1[0]分别断电。缓冲区能用于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通过DSM_BUF1[3:2]寄存器位,配置提供1,2,4和8倍的增益。缓冲区有两种独立的模式,通过DSM_BUF0[2]比特位,提供0~Vdd-0.2V输入共模范围。这两种模式是:
电平移动
当输入接近于0V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时,缓冲区输出能从输入电平向上移动。操作范围为Vssa-100到Vdda-100mV。
轨至轨
当输入是轨至轨时,使用这个模式。操作电压范围为Vssa+100mV到Vdda-250mV。

网友D:
Δ-Σ调制器实现以下功能 :
采样输入信号(过采样);
通过调节Cin1和Cref比率,可选的增益;
粗量化(2,3或者9级/1,1.5或者2.2比特);
过载检测和截断。

网友E:
Δ-Σ调制器的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