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D模块结构

楼主(2015-08-30):
PLD模块基本的功能是实现逻辑表达式,状态机,序列器,查找表和解码器。
        在最简单的使用模型中,将PLD块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资源,在这个资源里综合生成通用RTL,并且进行映射。
        最普通和有效的使用模型是从PLD和数据通道的连接创建数字功能,在这个模型中,PLD只实现随机逻辑和功能的状态部分,而数据通道(ALU)实现更结构化的元件。下图给出了PLD12C4的结构图。

楼主:
PLD12C4结构图

网友A:
PLD有12个输入,送入到8个乘积项。
        每个乘积项(AND功能)可以有1到12个输入,在一个给定的乘积项里,可以选择每个输入真值(T)或互补(C)。
       乘积项然后求和(OR功能)产生PLD输出。一个和可以来自1-8个乘积项。

网友A:
12C4中的’C’表示OR门的宽度(在这种情况下宽度为8)是一个常数贯穿所有的输出(而不是可变的)。
       这个类似PLA的结构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保证了所有的输入和输出是可置换的,很容易通过软件工具进行分配。在每个UDB中有两个12C4。

网友B:
对于下面的逻辑表达式:
            X= (A&B)| (~C&D)
            Y= (A&B)| (C&D)

网友C:
        宏单元的输出驱动布线阵列,输出能被寄存或者组合。
        寄存模式是带有真或取反输入的D触发器,在输入高和低之间进行切换。输出寄存器能被设置或者复位用
于初始化,或者在布线信号的控制下进行异步操作。

网友C:
图 PLD宏单元结构

网友D:
在驱动布线阵列外,来自PLD的宏单元输出映射到地址空间,作为一个8位只读UDB工作寄存器,该寄存器能被CPU直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