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滤波选频

楼主(2015-08-30):
为了简单,本贴分析采用图示法,仅仅分析峰点与0点。
               滤波选频

1),中心频率选在转折频率点
    如左图,中心频率fc带通滤波输出幅度接近E,滚降幅度0.3E;如果
  取在转折频率的重叠处(右图),输出虽然0.7E,但是10倍频滚降可大于
  0.6E,幅频特性优于前者。高通属于微分,输出峰值uo=RC*E/t,斜率
  E/t=SR=2pifcuo,代入整理得RC=1/2pifc,则高低通时间常数计算式一样

楼主:
2),滤波输出不位移
  如图,高低通单独滤波电路输出波形峰点对称落在升降沿的0.7E处。
组成带通滤波,高通导前和低通滞后的相位差一样,输出波形就没有位移,
幅度衰减1/^2两次为0.5E。非fc正弦波输出波形位移,倍频输出0.4E
  例如fc=50KHz,即RC1/2pifc=3.18us,取C=1nfR=3.18K仿真。

楼主:
3),放大兼阶隔离的运放等效低通电路
   用合适的单位增益带宽GB的运放块,等效上述低通电路组合带通滤波电路。按照G=GBW/fc=(1+R/Re)关系式计算电阻;Ro消除输出失调电压,兼高通时间常数电阻。输出幅度uo=0.5G*E
   fc=50KHzLM324运放GBW=1e+6HzG=1e+6/50=20,取Re=1KR=19KRC=1/6.28*50e+3=3.18usRo=43KC=0.074nf

楼主:
4),用电容C替换上述电路的Re
  电路参数计算,按照GBW/fc=G=1+R/XcXc=1/2pifcC计算电容,输入信号被Ra/Rb=G-1分压。调节R,使U-波与E波正交(如图),运放+-端的电位不等,不能按照线性虚短的分析法推算电路增益,G仅用于计算带宽积GBW= GB*G
设运放开环增益Ao=G,当频率fc正弦波的峰值分压为E/G在运放+端输入时,-端为0,则信号被放大Ao=G倍在uo输出幅度E;再经R/Xc分压为E/G反馈到-端放大Ao倍在uo端输出-E,如此反复,输出与输入波形就等幅同相,电路增益A=Ao/G=1

楼主:
                     4-1) 幅频特性
如上述,频率等于中心频率fc的正弦波滤波输出uo=E。而非fc频率的正弦波输出反馈的U-(绿线或紫线)E波不正交,当U-=0时,对应+端正弦波的ab点的电压都小于E,则uo<E,幅度被衰减,电路有带通滤波功能。

楼主:
4-2),当电路增益2<Ao/G<6.8时,滤波输出波形滞后1个周期与输入波形重叠(如左图黑线,峰峰值识别位移);当Ao/G>6.8,则滞后2个周期重叠(如右图绿线)。电路增益AAo/G不成线性关系,如下摘录。
为了保持调幅波的调制深度,选择运放带宽积参数GBW/fc<10;而较大的压摆率,则输出幅度较大时不会产生线性失真。

楼主:
4-3),矩形波还原基波与转换三角形波
上述滤波选频电路的带宽fc等于矩形波的重复频率F时,就可以还原矩形波基波,如图黑线。R是失谐率调0。
滤波输出曲线斜率也是正弦波斜率E/RC=2piFVp,同频三角波的斜率是2piF,如果时间常数RC增大pi倍,则电路输出曲线就是三角波斜率,矩形波通过时,前后沿就按照三角波斜率升降而转换为三角形波,如绿线。为了得到线性较好的三角形波,RC大于10倍,以下电路是C增大10倍,而且并联1K电阻,使输出幅度稳定。Ra/Rb调节输出幅度,Ro消除输出失调电压,也可以调节三角形波中轴的升降。

楼主:
5),反相滤波
按照G=GBW/fc关系式设定GB=fc的电路带宽;指定C电容值,按照G=1+R/Xc计算电阻R。输入信号幅度由Ra/Rb=G-1分压。搭建正弦波反相带通滤波电路,输出与输入波形幅度绝对值相等,调节R改变输出波形的初相,使输出与输入波形相位差180度。
例如LT1179运放GBW=85000Hz,正弦波fc=500Hz,则G=170,设电容C=3ufXc=0.1K,则R=16.9KRa/Rb=16.9/0.1K。仿真如下。

楼主:
5-1),陷波
  上述fc正弦波反相滤波输出uo经电阻RvE波以1:1比例叠减在u端输出,调节R使输出与输入反相;调节Ra使u端输出最小,反复调节使u=0。波形图的直流分量是Vos。这样不用多阶就可以实现陷波功能,而且要通过的信号不经运放块,不受其参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