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Σ ADC结构-- Δ-Σ调制器

楼主(2015-08-30):
Δ-Σ调制器实现以下功能 :
采样输入信号(过采样);
通过调节Cin1和Cref比率,可选的增益;
粗量化(2,3或者9级/1,1.5或者2.2比特);
过载检测和截断。

楼主:
Δ-Σ调制器的结构图

网友A:
从图中可以看出Δ-Σ调制器是由下面的子系统构成:
三个有源积分器;
一个有源求和器;
一个可编程量化器;
一个开关电容反馈DAC;
        四个模拟时钟中的任何一个,或者UDB产生的时钟,均可用于输入采样时钟。也能禁止时钟输入。用于调制器的最大时钟为6.144MHz。确认到抽取器的时钟为fs/n,n=2,3,4,…,fs是PHUB时钟。

网友A:
Δ-Σ通道有可选的模拟参考源输入选项(REFBUF0)。用于Δ-Σ调制器ADC的各种参考源选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内部参考源(片上产生)。它被缓冲,但没有滤波。
内部参考源,被缓冲并且使用在P0[3]和地之间或者P3[2]和地之间的外部电容进行滤波。
外部参考源驱动到进入ADC的参考源。

网友B:
设置者可以配置ADC,使其工作在下面的四种模式之一:
单采样
多采样
连续
多采样(Turbo)
        通过往控制寄存器写启动位或者发送开始转换信号(Start of Conversion,SoC),来启动ADC转换器。当转换结束后,设置一个状态位,并且转换结束信号(End of Conversion, EOC)高有效,直到CPU或DMA读取转换值为止。

网友C:
Δ-Σ技术是新技术,相对SAC精度要高些

网友D:
多个采样(Turbo)
       分辨率为8-16位多个采样(Turbo)模式和多采样模式相同。对于17-20位的分辨率,由于只在每个转换结束时,才复位ADC。所以,性能大约比多个采样模式快4倍。
        SOC信号用于启动ADC。一个数字时钟或者UDB的输出能用于驱动这个输入信号。此外,采样周期必须大于转换周期。在系统中,如果需要ADC和其他硬件同步,则需要使用SOC信号。这个信号是可选的,如果ADC运行在连续模式下,则不需要这个信号。
       当每次转换完后,EOC信号为高。这个信号可用于触发一个中断或者DMA请求。

网友D:
从ADC的数字数出也会超过范围10%,如果ADC配置为10位操作,通常一个10位的差分的ADC输出范围-512到511,对应-1.024到+1.022。
        由于这个额外的10%的范围,数字输出直到计数±563前不会饱和(而不是-512到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