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e编译器跳过两部不执行

楼主(2015-08-30):
请问,什么情况下编译器会自动跳过某几行程序?软件调试的时候法相的问题。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把优化等级设为0,应该就不会跳了。

网友B:
注意优化等级设置

网友C:
看汇编是怎么执行的

网友D:
优化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优化等级设置

那被优化跳过的程序是不就应该认为是代码写的比较冗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被优化跳过的程序是不就应该认为是代码写的比较冗余?

不是写的冗余,是编译器(在你设置的优化等级下)认为冗余可以优化掉

网友E:
一般这种都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F:
debug的时候,F10,单步运行一下看看!
不是优化的问题!

网友G:
编译的优化的太厉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bug的时候,F10,单步运行一下看看!
不是优化的问题!

单步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两行程序是直接跳过的

网友F:
单步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两行程序是直接跳过的?
那你能不能给发个截图或者发源码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