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什么是零电压和过零电压

楼主(2015-08-30):
零电压即是“过零触发”,我们使用的工频交流电每秒要有100次经过零点(正负极**替时),若任一个周期的此时(电压过零时)使固态继电器导通,那么流过固态继电器主回路的电流就会随电压从零开始逐渐增大,而不会出现瞬间的冲击电流,从而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同时不会产生高次谐波,避免了谐波对电网和其他设备造成的危害。

   所以“零电压”指的是主回路(相当于接触器的主触点)上的电压,而不是控制回路(触发回路)的电压。
   过零触发意思是在零电压和零电流状态下导通可控硅,可以承受大的电流,同时触发完后免除了电流和电压的冲击,对可控硅的使用寿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有这样的触发模块,例如KJ-300的,移相/过零都可以用。

网友:
电网供电是需要了解。

网友A(2015-10-21):
这个没注意过的。

网友B(2015-12-15):
这个有经常用到,楼主总结很到位。。

网友C:
学习了,有用到过,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