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路基本常识

楼主(2015-08-30):
 什么是线性稳压电源
  根据调整管的工作状态,我们常把稳压电源分成两类: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稳压电源。此外,还有一种使用稳压管的小电源。
  这里说的线性稳压电源,是指调整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下的直流稳压电源。调整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下,可这么来理解:RW(见下面的分析)是连续可变的,亦即是线性的。而在开关电源中则不一样,开关管(在开关电源中,我们一般把调整管叫做开关管)是工作在开、关两种状态下的:开——电阻很小;关——电阻很大。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管子显然不是线性状态。
  线性稳压电源是比较早使用的一类直流稳压电源。线性稳压直流电源的特点是: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低;反应速度快,输出纹波较小;工作产生的噪声低;效率较低(现在经常看的LDO就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而出现的);发热量大(尤其是大功率电源),间接地给系统增加热噪声。
  工作原理:我们先用下图来说明线性稳压电源调节电压的原理。如下图所示,可变电阻RW跟负载电阻RL组成一个分压电路,输出电压为:
  Uo='Ui'×RL/(RW+RL),因此通过调节RW的大小,即可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请注意,在这个式子里,如果我们只看可调电阻RW的值变化,Uo的输出并不是线性的,但如果把RW和RL一起看,则是线性的。还要注意,我们这个图并没有将RW的引出端画成连到左边,而画在右边。虽然这从公式上看并没有什么区别,但画在右边,却正好反映了“采样”和“反馈”的概念----实际中的电源,绝大部分都是工作在采样和反馈的模式下的,使用前馈方法很少,或就是用了,也只是辅助方法而已。
  让我们继续:如果我们用一个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来代替图中的可变阻器,并通过检测输出电压的大小,来控制这个“变阻器”阻值的大小,使输出电压保持恒定,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稳压的目的。这个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是用来调整电压输出大小的,所以叫做调整管。

  像图1所示的那样,由于调整管串联在电源跟负载之间,所以叫做串联型稳压电源。相应的,还有并联型稳压电源,就是将调整管跟负载并联来调节输出电压,典型的基准稳压器TL431就是一种并联型稳压器。所谓并联的意思,就是象图2中的稳压管那样,通过分流来保证衰减放大管射极电压的“稳定”,也许这个图并不能让你一下子看出它是“并联”的,但细心一看,确实如此。不过,大家在此还要注意一下:此处的稳压管,是利用它的非线性区工作的,因此,如果认为它是一个电源,它也是一个非线性电源。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回头我们找一个理适合的图来看,直到可以简明地看懂为止。
  由于调整管相当于一个电阻,电流流过电阻时会发热,所以工作在线性状态下的调整管,一般会产生大量的热,导致效率不高。这是线性稳压电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缺点。想要更详细的了解线性稳压电源,请参看模拟电子线路教科书。这里我们主要是帮助大家理清这些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线性稳压电源由调整管、参考电压、取样电路、误差放大电路等几个基本部分组成。另外还可能包括一些例如保护电路,启动电路等部分。下图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线性稳压电源原理图(示意图,省略了滤波电容等元件),取样电阻通过取样输出电压,并与参考电压比较,比较结果由误差放大电路放大后,控制调整管的导通程度,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楼主:
什么是容抗
容抗
交流电通过电容器时,电容器有阻止交流电流流通的作用,我们把这种阻碍作用叫容抗。容抗在数值上是电容器上的电压和电流有效值之比。即:

式中: —容抗(欧姆);
—电容器上电压的有效值(伏);
—通过电容器中的电流有效值(安)。
容抗 、电源频率f及电容器的电容量C之间的关系为:

式中:C—电容器的电容量。
        电容量C常用的单位是法拉(F)。

楼主:
什么是阻抗
阻抗
交流电通过具有电阻、电感、电容的电路时,由于电阻、电感、电容都具有阻碍电流流通的作用,我们把它们的总的效果称为阻抗。
阻抗在数值上等于具有R、L、C元件的交流电路总电压与通过该电路总电流之比。即:
式中:Z—阻抗(欧姆);
U—交流电路总电压的有效值(伏);
I—交流电路总电流有效值(安)。
        在交流电路中,阻抗包含电阻R、电抗X两部分,电抗X在数值上等于感抗与容抗的差值,即: ,电阻、电抗和阻抗的关系为:

根据上述公式,Z、R、X在数值上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如图1-4所示,我们称为阻抗三角形。图中角 为阻抗角。

楼主:
什么是无功功率
无功功率
在交流电路中,电感(电容)是不消耗功率的,它只是与电源之间进行能量交换,而并没有真正消耗能量,我们把与电源交换能量的功率叫无功功率,用符号Q表示,计算单位用乏(var)表示。
单相:Q=UIsin
式中:Q—无功功率(var);
            U—相电压(伏);
            I—相电流(安)。
三相:Q= UIsin
式中:Q—无功功率(var);
            U—线电压(伏);
            I—线电流(安)。

楼主:
什么是有功功率
有功功率
交流电路中,电阻所消耗的功率叫有功功率,用字母P来表示,计算单位用瓦(W)表示:
单相:
式中:P—有功功率(W);
           U—相电压(伏);
            I—相电流(安);
            cos —功率因数。
三相:P= UI cos
式中:P—有功功率(W);
           U—线电压(伏);
            I—线电流(安);
            cos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性质的负荷,其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性质的负载,其功率因数小于1;电容性质的负载,功率因数大于1;功率因数反应了做有用功的电力在总电力所占的比率。

楼主:
什么是接地装置
接地装置:
主要由连接架空地线的接地引下线及埋入杆塔地里的接地体(极)所组成。接地装置的主要作用是,能迅速将雷电流在大地中扩散泄导,以保持线路有一定的耐雷水平。杆塔接地电阻值愈小,其耐雷水平就愈高。

楼主:
什么是变频电源
是将市电中的交流电经过AC→DC→AC变换, 输出为纯净的正弦波,输出频率和电压 一定范围内可调。它有别于用于电机调速用的变频调速控制器,也有别于普通交流稳压电源。理想的交流电源的特点是频率稳定、电压稳定、内阻等于零、电压波形为纯正弦波(无失真)。变频电源十分接近于理想交流电源,因此,先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变频电源用作标准供电电源,以便为用电器提供最优良的供电环境,便于客观考核用电器的技术性能。 变频电源主要有二大种类:线性放大型和SPWM开关型

  当今国际上先进的变频电源[1]是采用IGBT逆变输出技术,用先进微处理器控制设计而成的高性能精密电源,它具有过流、短路、过压、欠压、过载等保护及报警故障显示功能,确保用电设备及变频电源安全。具有负载适应性强,输出波形品质好,良好的人机界面,操作简单,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正弦波输出,可调输出电压及频率的变频电源为用电设备提供了所需要的交流电。

楼主:
稳压电源是什么
恒压亦称稳压,二者意思相近,一般不作区分。恒压就是电压稳定不变的意思。稳压电源则是其输出电压稳定不变的一种电源设备。蓄电池、干电池都可以看做稳压电源,只不过它的体积笨重,稳压性能比较差一点而已。

      如果一个稳压电源的空载输出电压为10伏,R=10欧姆,如果将R接入电源的正负端之间,那么根据欧姆定律I=U/R=10V/10欧姆=1A ,因为是个稳压电源,电源输出电压应仍然是10V不变,如果再给电源增加一个负载电阻R,输出电流就将由1A变成2A,依此类推,每增加一个电阻,电流就增加1A,但尽管电流逐步增加(或减少),但电源输出电压始终不变,始终保持10V,这就是稳压的意思。

楼主:
什么是调频调压电源
调频调压电源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调节频率和电压的电源,也称之为变频电源。变频电源是一种是将市电通过功率变换电路转变为所需要的电压和频率的一种精密电源 . 由于世界各国电网指标不统一,生产出 口产品都需要模拟不同国家的电网状况 , 测试各种出口电器产品 。过去采用发电机进行二次变频,但耗电量大,噪音大,稳定性差. 变频电源 能提供世界各国标准电网电压及频率。输出电压、频率无级数字可调, 适用于对出口电器产品进行电压,频率的老化测试。变频电源也可以作为进口60HZ设备的供电电源.

楼主:
三相交流电流、电压相、线间的关系1、对称星形:

2、对称三角形:

式中:Ix 、Ux--- 线电流、线电压
Ixg 、Uxg ---- 相电流、相电压

楼主:
1、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与最大值的关系

注:I U 是电流、电压的有效值,

是电流、电压的最大值
2、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与最大值和有效值的关系

注:

是电流、电压的平均值

楼主:
   变压器的不平衡电流系统指三相变压器绕组之间的电流差而言。这种电流差主要是由于三相负载不一样造成,如单相电焊机、照明等负载,在三相上分配不均匀,常使三相负载不对称,使流过变压器的三相电流不对称,由于电流不对称,使变压器三相阻抗压降不对称,因而二次侧的三相电压也就不对称。这对变压器和用电设备都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在Y/Y0-12接线的变压器中,零线将出现零序电流。而零序电流将产生零序磁通,绕组中感应出零序电势,使中性点位移。其中电流大的一相电压下降,其他两相电压上升。另外对充分利用变压器的出力也是很不利的。
    当变压器接近额定值时,由于三负载的不平衡,将使电流大的一相过载,而电流小的一相负载达不到额定值。所以一般规定变压器零线电流不应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的25%,变压器零线导线截面的选择也是根据这一原则规定。因此对带有单相动力和照明用电负载的变压器,要经常进行测量,尽量使变压器的三相电流达到平衡,零线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5%时,要及时进行负载的调整。

楼主:
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使直流电变压?
变压器能够改变电压的条件是:原边施以交流电势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将在副边感应电势,感应电势的大小与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当变压器以直流电通入时,因电流大小和方向均不变,铁芯中无交变磁通,即磁通恒定,磁通变化率为零。故感应电势也为零。这时,全部直流电压加在具有很小电阻的绕组内,使电流非常之大,造成金色短路的现象。
    而交流电是交替变化的,当初级绕组通入交流电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随着变化,于是次级绕组内感应出交流电势,其感应电势与绕组的匝数成正比,若次级线圈数大于初级时,就能升高电压,反之降压。因直流电的大小和方向均不随时间变化,所以如恒定直流电通入初级绕组,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是恒定不变的,就不能在次级绕组内感应出电势,所以不起变压作用。

网友A:
温故而知新!

网友B:
是不是复制粘贴的呀?你说的“下图”和“图一”怎么没一起复制过来呀?这样很不方便读者呀,知道吗?

网友C:
了解一下以前学过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一下以前学过的知识

多多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