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家族的又一成员----STM32F446 Nucleo评测

楼主(2015-08-30):
    年初就听说STM32F446出来了,但直到昨天,才一睹他的真面目。
    在开箱之前,先普及下ST Nicleo这个概念,STM32 NUCLEO开发平台是ST最新发布的易用性好、可扩展性佳的低成本平台。开发平台具有mbed功能支持Arduino接口,同时还提供ST Morpho扩展排针,可连接微控制器的所有周边外设,可以利用Arduino巨大生态系统优势,便于快速实现STM32学习和评估!具体更详细的介绍,可以看看21ic的这篇** STM32-NUCLEO开发平台全方位解析
评估板开箱:
    STM32F446 Nucleo延续了STN32 NUCLEO的一贯风格,白色的阻焊层(俗称白板),带有ST-LINK下载器,三个LED灯,两个按钮:用户按钮和复位按钮,全扩展的IO引出和
Arduino接口。如下图所示:
                                                 STM32F446 Nucleo正面照,可以看到MCU的标签上写着NUCLEO-F446RE的字样
                                                 STM32F446 Nucleo背面照,可以看到背面基本只有0欧姆的电阻
对于 STM32F446 Nucleo正面各部分接口的定义,所有Nucleo板都是一样的,在网上找了张图片,给大家看看。(主要是自己添加注释的图片比较模糊)
对于更多STM32 Nucleo家族的介绍,和所有Nucleo板的资料,可以点击这里观看

STM32F446系列微控制器
    我们回到板卡的重点上,对于这颗STM32F446芯片,相信所有人都非常期待。这颗芯片采用意法半导体独有的自适应实时加速器 (ART Accelerator™, Adaptive Real-Time Accelerator) 技术 、智能系统架构以及先进的90nm闪存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内置浮点单元和DSP指令的标准ARM Cortex-M4内核处理性能。因此,STM32F446 的CPU具有领先同类产品的225 DMIPS处理性能,在180MHz频率下执行闪存内软件代码时,CoreMark® 的测试成绩取得608分的好成绩。
    这颗芯片的外设也十分丰富,通过多个接口进行高效并发通信,使工业、科技、医疗以及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IoT)应用更加智能并具有更多交互,同时先进的处理技术和动态电压调节、广泛的时钟门控以及灵活的睡眠模式实现了有效的节能。
    集成的外设功能如下:
    1.2个专用音频PLL,SPDIF输入,3路半双工I²S和2路串行音频接口(SAI),支持全双工I²S和时分复用(TDM)模式。
    2.多达20个通信接口(包括4个USART、2个速度达11.25 Mbit/s的UART、4个速度达45 Mbit/s的SPI、3个具有新型可选数字滤波器功能的I²C、2个CAN、SDIO、HDMI CEC以及摄像头接口)
    3. 两个12位DAC、三个速度为2 MSPS或7.2 MSPS(交错模式)的12位ADC定时器多达17个:频率高达180 MHz的16和32位定时器
    4.使用灵活的90 MHz存储控制器可以轻松扩展存储范围,带有一个32位的并行接口,能支持Compact Flash、SRAM、PSRAM、NOR、 NAND以及SDRAM存储器
    5.由于90MHz Dual quadSPI接口支持内存映射模式,可进行经济实惠的NOR闪存扩展

    有关STM32F446系列芯片的介绍和文档,点击进行下载和观看

楼主:
开发板使用的前期准备

1.NUCLEO-F446RE开发板资料的下载
点击进入NUCLEO-F446RE开发板资料的下载
如果是初学者或者对这块板子不熟悉的人,建议看看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 Nucleo board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这个文档。
2下载器的选择既然板子上自带了ST自己的下载调试器ST-LINK/V2-1,我们还有何理由选择第三方的下载器呢。
3.开发工具的选择
这款芯片支持 IAR,MDK,GCC等工具的编译和下载。IAR很早就不用了,GCC显得有点高深,所以我们选择最广大群众基础的MDK ARM来进行开发。

前期开发工具的准备
1.MDK for ARM的软件,以及和谐工具包。这个就不用介绍了吧,相信每个人都有安装。如果没有的同学,直接去MDK官网下载,这里附上和谐工具。

2.STlink的驱动,这个在MDK中也会提示安装了,但是这里为了方便,直接下载官方的最新驱动。
ST-Link, ST-Link/V2, ST-Link/V2-1 USB driver signed for XP, Windows7, Windows8

3.STM32 ST-Link Utility(STM32 ST-Link Utility是一个通过ST-Link工具,在开发或生产环境中快速对STM32系列微控制器进行在系统中编程的软件)
STM32 ST-LINK utility

4.STM32CubeF4开发平台(软件平台包括一个一个硬件抽象层(HAL)和一系列中间件(比如RTOSUSBTCP/IP协议栈等)。HAL封装了特定于MCU的操作,使得在其上开发的软件可以很容易的在不同MCU系列间移植。相当于以前STM32F103中3.5的库函数)
STM32CubeF4开发平台下载

5.(直观地进行STM32选择,进行图形化的配置,生成可靠的stm32初始化代码)
STM32CubeMX图形开发界面下载

6.STM32F4 对MDK的pack支持包
STM32F4 对MDK的pack支持包

把以上软件都安装完毕的话,就可以进行STM32F446开发了。

楼主:
上面的软件都安装完毕后,就可以用STM32F446 Nucleo进行开发了。1.首先拆开板子,用usb线连接电脑。然后板子会自动搜索安装好的驱动进行匹配。直至设备管理器中出现下面的图时证明驱动OK
2.打开ST-Link Utility,点击连接目标芯片,会自动连接STM32F446 Nucleo进行芯片的识别和匹配
当检测到目标板的芯片的时候,说明板子是OK的。下面进行代码的烧录,仿真,调试。
3.打开STM32CubeF4库文件包中gpio的例程
打开后编译
点击debug进入调试模式
进行全速运行,可以看到LED进行闪烁,退出debug进行下载
下载完毕后按下复位键,可以看到led一闪一闪的。
4.最后一步,看库函数手册,可以进行自己写代码了吧。

楼主:
四楼占座

网友A:
我是五楼

网友B:
等待楼主的下文,对90MHz Dual quadSPI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