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i的am3354 ARM芯片的千兆以太网接口设计

楼主(2015-08-30):
      我现在用到一个千兆以太网接口的ARM,打算用ti的am3354。我想问一下,如果ARM做mac层,然后接一个PHY芯片。那么在ARM上是否已经集成了数据链路层协议?还是仅仅提供了一个RGMII接口?现在只是猜测ARM的总线会外挂一个以太网控制器,实现数据链路层协议,类似于用硬件实现软件的FGPA的做法。这个以前没做过,仅仅是猜测,请各位指点指点。
如果这个数据链路层协议需要我们自己开发,是不是难度大了一点?

网友A:
这个采用移植成功的开发板的。

网友A:
AM的开发板很多了。

网友B:
am335x挂个phy就能用,干嘛需要你们自己搞数据链路层?......

网友C:
am3354集成路了可编程实时单元和工业用通信子系统 (PRU-ICSS)
支持的协议包括 EtherCAT,PROFIBUS,PROFINET,EtherNet/IP™,和其它更多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335x挂个phy就能用,干嘛需要你们自己搞数据链路层?......

我们要实现一个多节点共享信道通信方案,在含有N个节点的信道中,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我认为需要数据链路层的支撑。请指点迷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要实现一个多节点共享信道通信方案,在含有N个节点的信道中,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我认为需要数据链路 ...

不太明白你们的需求......数据链路层也是可以操作的,使用raw socket......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自己开发难度会大,移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们的需求......数据链路层也是可以操作的,使用raw socket......

比如一个信道上有3个节点1,2,3.当1给2发送数据时,3要对此数据进行屏蔽,因为这不是发给3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一个信道上有3个节点1,2,3.当1给2发送数据时,3要对此数据进行屏蔽,因为这不是发给3的数据。 ...

tcp/ip就可以啊,是你ip的东西,你才关心,不是你ip的东西,你不管就完了么......

网友F:
am3354集成了可编程实时单元和工业用通信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p/ip就可以啊,是你ip的东西,你才关心,不是你ip的东西,你不管就完了么...... ...

谢谢指教!在同一个局域网中的,所有节点的ip不是一样的么?我的理解是根据mac地址进行识别的。不好意思对tcp/ip协议栈不了解。还有,再问一个问题,100M以太网,这个100M是指物理层速率还是指数据链路层的速率还是指单纯的有用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B:
局域网中ip怎么可能都一样呢......你在局域网里,有两个ip一样的话,你的window系统就会告诉你ip冲突了......
mac地址进行识别是在链路层的东西......
100M以太网是指物理层......

网友:
100M以太网是指物理层

网友G:
am335x挂个phy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