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31】保险丝额定电流如何选取?

楼主(2015-08-31):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保险丝额定电流如何选取?

网友A:
(1)要考虑保险丝的折减率。例如设电路的工作电流= 1.5A,对于IEC规格的保险丝,不考虑折减率要求,有额定电流In= Ir= 1.5A;对于UL规格的保险丝则必须考虑折减率f0,有In= Ir/ f0=1.5/0.75 =2A,这里f0取0.75。
(2)如果客定电流不是通用的,应该选最邻近的较高值。
(3)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只是它的标称值,而选择它的实际动作时间和动作速度等时必须仔细查看它的熔断特性,然后才有可能准确地选好保险丝的额定电流。
(4)直接将要求熔断的电流值作为所选用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值是错误的选择方法。

网友B:
1。首先确认最大额定电流:根据被保护回路的电流特性,选定保险丝的型号。如果电路中的电流恒定,或浪涌电流较小,且电路中存在抗冲击脆弱元器件,则使用快速熔断型保险丝;如果电路存在较大的开机电流,冲击电流或浪涌电流等,则使用延时熔断型保险丝。在具体参数的选择上,根据电路的保护需求(故障状态下,允许不正常电流的大小及存在的时间),来确定保险丝管熔断的电流及持续时间。可参考相应型号的I-T特性,得到满足要求的最大额定电流。
2. 根据被保护回路的稳态工作电流及相关的使用折损系数(正常工作状态下),确定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不同认证的保险丝,对额定电流的降额使用有所不同:UL的保险丝,在25℃下,实际使用时应小于标称值的75%使用。IEC的保险丝,在25℃下,实际使用时可按标称值的90%或100%使用。另外,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受工作环境温度的影响及长期的老化等因素的干扰,在实际使用中还应在留出85%的裕量,所以保险丝额定电流应有如下关系式:额定电流>=稳态工作电流/(0.75*0.85),而且还必须小于的最大额定电流值。

网友C:
1。保险丝直径越大,额定电流越大;保险丝熔断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倍。
2。根据负载的总功率,计算总电流:I=P/U。
3。根据计算所得的总电流,从保险丝规格中选取额定电流比总电流稍大的保险丝。

网友D:
保险丝的额定电流也只是一个识别的名称,并不能真实反映它的实际熔断电流和熔断时间。
在选择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时,也需要参考该保险丝的“时间-电流特性曲线”,通过该保险丝的特性跟电路保护的实际需要进行配比,才能选出正确的符合要求的额定电流规格的保险丝。

网友E:
熔丝额定电流大小一般等于1倍—1.2倍所流经的总电流。

网友F:
最大熔断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6倍,计算着选吧。

网友G:
根据电流大小选择

楼主:
【参考答案】AC-DC产品在启动时会有很大的电流尖峰,所以在选择保险丝时其额定电流应留有一定余量,且为慢断型。                    建议10W 以下的AC-DC产品选用1A 的,以上的选用2A 或3.15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确认最大额定电流:根据被保护回路的电流特性,选定保险丝的型号。如果电路中的电流恒定,或浪涌电 ...

回答地很认真哦,恭喜您获得打赏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