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走线,及相互之间干扰

楼主(2015-08-31):
电路板上,有两路485通信,因为板子空间限制,现在布局时,两路通信分别在板子的正反面,但是面对面摆放。
1、这样布局相互干扰多大?
2、隔离用的是光耦,因为两路485,一个6个信号需要隔离。把两路RX放到同一个光耦上,因为这样CPU电源和RS485隔离电源正好就分开了,TX和DIR同一个光耦。这样分配会有干扰吗?
如图所示:

网友A:
485本身就是工控抗干扰应用的吧?也跟踪一下到底干扰有多大,自我感觉应该问题不大,以前在变频器上就使用的这个,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再说485通信的速度也低啊。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B:
板内用485总线还没用过呢,一般都是用于设备间

网友C:
就是一个电路板上两个485芯片是吧,这个主要看下是不是两路信号之间存在相互干扰,保证好布线间距,两个信号线不要有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内用485总线还没用过呢,一般都是用于设备间

不是班内总线,只是两路通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电路板上两个485芯片是吧,这个主要看下是不是两路信号之间存在相互干扰,保证好布线间距,两个信 ...

细看了下,发现两路信号走线,确实有交叉的地方,按理说,485通信速率不高,互相干扰大吗?

网友D:
没什么问题的,原理没错,走线尽量分开,是可以的

网友E:
485通信速率低,应该没啥问题,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交叉就走相互垂直的现,不过485的两条线尽量靠近,平行。

网友F(2015-10-03):
问题太发散,通信速率要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