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USB wakeup

楼主(2015-08-31):
我们用的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imx6q  5.0.1 kernel 3.10.53
系统进入待机后,usb鼠标不能唤醒系统
usb光电鼠标指示灯不亮,但实测usb的电源是通的.另外补充,这个案子老的os是OK的 4.2.2可以用usb唤醒系统.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如果你的USB HOST电源有5V输出,那么USB鼠标肯定会亮。
2、USB鼠标唤醒系统,你要确认系统是否进入到深度睡眠状态下被唤醒。
3、因为是新的系统了,所以要确保USB工作正常。睡眠唤醒之后,再插鼠标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的USB HOST电源有5V输出,那么USB鼠标肯定会亮。
2、USB鼠标唤醒系统,你要确认系统是否进入到深 ...

谢谢你的答复.
1.待机状态下usb5V肯定有电,用万用表测过的 5V,(待机后光电鼠,红色的灯不亮).
2.怎么区别是不是尝试睡眠
3.用power button唤醒后,鼠标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1.待机状态下usb5V肯定有电,用万用表测过的 5V,(待机后光电鼠,红色的灯不亮).
2.怎么区 ...

楼主你好,ach_dmatek 朋友回答的是正确的。你这里是系统进入睡眠状态的原因,power button是唤醒系统的。系统进入睡眠状态,在串口上会有看到信息的,系统被唤醒同样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ach_dmatek 朋友回答的是正确的。你这里是系统进入睡眠状态的原因,power button是唤醒系统的 ...

Rita.
 谢谢你的答复.
现在我的问题是
1.进入sleep,就是在settings->display->sleep 选择15秒后进入睡眠. 进入前鼠标能用,进入后,鼠标下面的光电灯熄灭,且不能唤醒系统,用万用表测量 usb port的电压,都是在的,另外测量usb5V也是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 3.用power button唤醒后,鼠标是可以使用的.

你的问题鼠标无法唤醒系统,使用Power Butten按键是可以唤醒系统的。唤醒系统后鼠标是可以工作的。是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理论上说USB鼠标是无法唤醒系统的,除非你的系统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情况下,移动鼠标是可以让系统的LCD电量。但这不是唤醒的机制。你可以从串口信息查看你的结果。进入到深度睡眠之后,串口是不会再有信息输出或者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鼠标无法唤醒系统,使用Power Butten按键是可以唤醒系统的。唤醒系统后鼠标是可以工作的。是这样 ...

是的,power button可以唤醒系统,回来后,鼠标可以正常工作,但进入睡眠后,鼠标灯就熄灭了,然后有量测usb相关的电压,结果这些电压都在.
睡眠中.
usb 接口的 +5v是在的。
usb芯片上面的1.8V 3.3V 都是在的.

网友A:
所以你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usb 鼠标根本就不能唤醒机子。了解睡眠功能机制应该知道,唤醒睡眠的方式主要有按键,中断和rtc几种。USB鼠标唤醒还真的没有见到过。所以你要在你的4.2.2系统下确认系统被USB鼠标唤醒是否是系统在进入到深度睡眠情况下唤醒的。如果只是关掉LCD背光。那就不叫唤醒。

当然不排除你说的USB鼠标可以真的唤醒机子,那就需要你详细跟踪一下USB驱动和PM机制的相关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usb 鼠标根本就不能唤醒机子。了解睡眠功能机制应该知道,唤醒睡眠的方式主要 ...

谢谢.我再仔细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usb 鼠标根本就不能唤醒机子。了解睡眠功能机制应该知道,唤醒睡眠的方式主要 ...

非常感谢,有再次仔细看4.2.2的系统,发现确实如你所说,睡眠的时候,只是关闭了屏幕,系统本身并没有进入睡眠。谢谢.

楼主:
我怎么没有找到结贴按钮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没有找到结贴按钮呢 ?

楼主你好,结帖方式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