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拜托,千万别再写“AF>1”或“AF<1”了(续)....

楼主(2015-08-31):
前面说了,T=AF是个复变函数(或复值函数),所以如果写“AF>1”或“AF<1”显然在数学上

    那是胡扯!

楼主:
而前帖又说了:

一般看到所谓的“AF>1”或“AF<1”,意在辐角为零时所考虑的模值,即|AF|。

那么在此意义下,说“AF>1”或“AF<1”有价值吗?

下面给个说法。

楼主:
重贴文氏桥反馈图:

楼主:
再给个形似的:

楼主:
做个比较:

楼主:
由此可见,不仅是数学,就电路而言如果写“AF>1”或“AF<1”,显然

    那也是胡扯!

楼主:
最后提醒一句:

        Barkhausen只说了 T(jω) = 1,其它的什么都没说。

网友A:
这个可不好:
1.把此地当做算术验算纸了
2.原来同样也是道听途说的

网友B:
概念不清,长期争吵。

比如jz说的线性振荡器,一群人在那"据理力争"(书本是证据)非线性本质!

这群人没学过非线性电路,不知道"非线性"和"时变线性"电路之间是什么亲戚关系,吵啊吵啊。。。吵了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网友A:
j大师那一套算什么:此线性非彼线性,其醉翁之意也不在线不线

这里就不同啦:Barkhausen是对何电路而言的?T、A、F有语言文字+电路符号定义吗?

网友C:
我看不懂,你们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