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矩阵键盘中断问题

楼主(2015-08-31):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 RESET||(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RESET||(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RESET)
  {t=key_date();
      if(t==8)
                {
                        speaker();
                        if(sensor_change < 5)
                        {
                                sensor_change ++;
                        }
                        else
                        {
                                sensor_change = 1;
                        }
                }

                        if(t==3)
                {
                        speaker();
                                if((sensor_change>=1)&&(sensor_change<=5))
                                {
                          index_bit = (unsigned int)(sensor_index);
                                index1 = index_bit/10000;
                                index2 = (index_bit%10000)/1000;
                                index3 = (index_bit%1000)/100;
                                index4 = (index_bit%100)/10;
                                index5 = index_bit%10;

                                switch(sensor_change)
                                {
                                        case 1:
                                                        if(index1==9) index1 = 0;
                                                        else
                                                                index1++;
                                                        break;
                                        case 2:
                                                        if(index2==9) index2 = 0;
                                                        else
                                                                index2++;
                                                        break;
                                        case 3:
                                                        if(index3==9) index3 = 0;
                                                        else
                                                                index3++;
                                                        break;

                                        case 4:
                                                        if(index4==9) index4 = 0;
                                                        else
                                                                index4++;
                                                        break;
                                        case 5:
                                                        if(index5==9) index5 = 0;
                                                        else
                                                                index5++;
                                                        break;
                                                }
                        sensor_index = index1*10000+index2*1000+index3*100+index4*10+index5;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EXTI_Line8|EXTI_Line9);
}
}

篇幅有限,只粘贴了主要部分,程序的意思是一个3*3的按键中断,t是判断哪个键被按下,t等于8时,那个键的意思是修改sensor_index这个参数,每按一次,就是修改该参数的第n位,对应的sensor_change加1;t等于3时,是向上加1键。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sensor_change初值为0,若是通过t=8的按键改变其值在1-5之间,则按t=3的键则进不去自己的中断,若是人为赋初值为1-5之间,就能进入该中断。本人刚接触不久,虚心求教

网友A:
你说的进不了该中断,是指进不了中断函数,还是进不了对应的CASE执行。
你这个里面的逻辑有点复杂,光看代码太费力。还是要自己调试看看这些变量的改变是否是在你的预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进不了该中断,是指进不了中断函数,还是进不了对应的CASE执行。
你这个里面的逻辑有点复杂,光看代 ...

进不了中断函数,sensor_change有在变,我拿watch窗口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