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喇叭的功率选择

楼主(2015-08-31):
LM386后接一个喇叭,386输出一个3.6V峰峰值的信号,后接一个8R 0.5W的喇叭。
按我的计算  (3.6/1.414)^2/8=0.8W,那么0.5W的喇叭是不够的,至少要1W的喇叭。

请教大神,我这样计算是不是正确,如果用0.5W的喇叭会有什么影响。
在线急等。

网友A:
用386驱动喇叭
顶多就破音罢了
另外 喇叭线圈有点微热。

网友A:
还有 手机放边上 来电来信息 吱吱声 受不了的
建议不要用386

网友B:
哎呦,死记的吧,大了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86驱动喇叭
顶多就破音罢了
另外 喇叭线圈有点微热。

我的计算方式是不是正确呢。

您的意思是说,就算超过了也不会损坏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呦,死记的吧,大了4倍!

什么意思?

网友B:
你能细说那计算公式中各项的来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细说那计算公式中各项的来路么

3.6V峰峰值,计算时按有效值算,除以1.414
U^2/R=P   R为喇叭电阻  8R

诚心求教哪里不对

网友C:
to LZ:

其实是“峰”和“峰峰”的差异,估计你自己明白到底是什么。

网友B:
1.V有效值之平方,除以R,等于功率
2.正弦峰值除以1.4,得到有效值
3.峰-峰值应是正负2峰之和
4.只能认为主题是正弦峰值为3.6V之半
然后逐步代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其实是“峰”和“峰峰”的差异,估计你自己明白到底是什么。

哦,原来有效值是峰值除以1.414,一直以为是峰峰值。

谢谢

网友D:
按有效值算,才0.25W左右。

网友E:
说实话这个还得看采购,标称1W的喇叭未必比0.5W的耐用.

网友F:
峰峰值3.6是表示±1.8吗,那喇叭才0.41W,看喇叭使用的频率和时间有关系,最好长时间老化测试下,不同频率500Hz,1kHz,2Khz……

网友F:
之前遇到过,平板上设计0.4W最大功率,使用1W的喇叭,一直放音乐12H喇叭有破音的

网友G:
算法,上面说过了,就不说了;
规格书你一定没好好看 ,3.6V 的电源 功率基本是达不到500mW 的(方波下也才 .810mw)
PS: LM386 电源最低要求4V  ,你确认3.6V 满足要求,别到时候 增益调大了, 放大后的音频信号失真严重,有破音~

网友H:
对于扬声器而言,可以稍过载使用,因为音频信号不总是满幅值的。破音问题跟功率有关,也跟扬声器的结构有关。

网友I:
时间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