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如何实时查看变量

楼主(2015-08-31):
如何使用mplab x ide 实时查看变量的变化?谢谢

网友A:
选择菜单栏Window->Debugging->Watches 就可以了。

网友A:
对了,如果你是想在调试的时候实时查看变量的变化,调试时一般会自动弹出Variables窗口,这个窗口不当可以看到变量的值,还可以查看文件寄存器的值。
Variables窗口的打开途径和Watches窗口打开途径差不多。

网友B:
支持实时更新吗?还是需要暂停才能查看?

网友C:
Microchip:
TEL:13148736025
QQ:35992001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实时更新吗?还是需要暂停才能查看?

有办法查看实时更新的数据么?求科普。
我一般只能在调试时每运行一步查看一下,有时候也会想如果能在程序运行时查看数据的变化就好了(不过会不会不太现实,毕竟程序运行速度那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办法查看实时更新的数据么?求科普。
我一般只能在调试时每运行一步查看一下,有时候也会想如果能在程 ...

我也是一样,RUN起来是没法看的,不像KEIL;

网友D(2016-08-20):
MPLAB在调试运行时是可以看到变化的,不知道MPLAB X怎么反而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PLAB在调试运行时是可以看到变化的,不知道MPLAB X怎么反而没了。

debuger 模块不支持实时数据,从来就不可以,如果要看到变化,必须通过串口之类的通讯口送出来,老的MPLAB IDE 8.92里有DMCI 可以看,MPLAB X 中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