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贴片电容额定纹波电流大

楼主(2015-08-31):
        电容器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用做平滑滤波器,因此额定纹波电流大小是一个重要性能指标。在设计滤波电路中,电容器的额定纹波电流要大于电路的最大纹波电流。由于MLCC的ESR小,因此它的额定纹波电流大。这里举一个实例来说明。1500μF/25V的铝电解电容器的额定纹波电流(100kHz、105℃)为1.95A,而THC系列15μF/25V的MLCC的额定纹波电流是2A(电容量要差100倍!)。这是因为MLCC在100kHz时的ESR小于 0.01Ω,大电流的充、放电不会使电容器因过热而损坏。 NIPPON CHEMI-CON公司的THC系列的额定纹波电流与电容器的尺寸代码关系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尺寸虽小但额定纹波电流不低。 品种、规格齐全 MLCC的品种、规格齐全。有耐高压系列(500~5000V)、EMI滤波系列、低阻抗系列、有高精度调谐系列(RF频段)及多个电容器阵列,适合各方面应用。 尺寸小(耐压10V) MLCC中0402尺寸的电容器的容量可达0.047μF(X5R)、0.1μF(Y5V),0603尺寸的可达1μF(Y5V),0805尺寸的可达2.2μF(Y5V)。这对便携产品节省空间具有很大意义,而且10V的耐压也很适合便携应用。 无极性 由于无极性,其装配更为方便。 这里将几种电容器的ESR及漏电流作一个比较,如表8所示。 应用领域 MLCC可适用于各种电路,如振荡电路、定时或延时电路、耦合电路、去耦电路、平滤滤波电路、抑制高频噪声电路、旁路等。近年来还在DC/DC变换器电路、电荷泵变换器电路中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这些电源电路中的工作频率已提高到1~3MHz,在这个频率范围内MLCC有极好的性能,它不仅减小了能量损耗、纹波电压,提高了转换频率,并且体积小,成本低(取代了钽电解),这对便携产品具有重要意义。选用及应用指南 选择MLCC有六个参数:电容量、耐压、介质材料、精度等级、尺寸代码及包装(与装配机械协调)。本文已介绍前五个参数,可以根据电容器在电路中的工作温度、工作电压、电路精度要求等条件,参数上述表格、资料选择合适的MLCC。 在应用中要设计焊盘尺寸,并确定焊接工艺以保证焊接质量。这里介绍焊盘尺寸及三种不同焊接的温度特性。MLCC的焊接可采用回流焊、气相同流焊及波峰焊。 有少数设计者在选择电容器时提出过高的精度要求及耐压要求;时有选择电容量较偏僻的情况。这样往往会造成成本过高或延长采购周期。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市场供应情况,以免造成生产周期的延长及生产成本的增加。

网友A:
MLCC模块化的好找吗?其实 用校准电容,性能才要好!

网友B(2015-12-16):
是的,在设计滤波电路中,电容器的额定纹波电流要大于电路的最大纹波电流。

网友C:
电荷泵变换器电路!!!!感觉没见过啊

网友D:
贴片电容电流这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