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和定时器中断组合问题

楼主(2015-08-31):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0X0001)//溢出中断
        {
                LED1=!LED1;
                printf("%4.3f",SJZ[i]);
                printf("\t");
         }
        TIM3->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用示波器观察LED1的方波生成情况。频率是500hz,但是只要加入printf("%4.3f",SJZ[i])频率变成了250hz,而只加入printf("\t")又是正常的500hz.改变波特率还是不行。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把这一句放到前面来呢:
TIM3->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再看看中断优先级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一句放到前面来呢:
TIM3->SR&=~(1

这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加上for(i=0;i<2;i++){ printf("%4.3f",SJZ);
                printf("\t");}就有问题了,是不是串口程序占用的时间太多了。引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加上for(i=0;i

问题解决了,将波特率设置成最大就可以了,还是要计算下传输时间啊

网友B:
500HZ就是2MS ,你算下你发送字节需要的时间

网友C:
中断里面不要串口打印!!!!!!!!!!!!!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将波特率设置成最大就可以了

楼主设置的多少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