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通用定时器 里面嵌套准确延时 systick

楼主(2015-08-31):
请教下  我现在 用tim5 做了一个10ms  的定时器,然后 希望一个 GPIO  能够 在这个周期内保持 0.38ms的高电平  ,想用systick  做一个1us的 延时  然后 嵌套在 TIM5中  但是失败了 ,请问下 怎么  可以实现 比较精确的延时  ?谢谢     下面是我自己写的
void TIM5_IRQHandler
{
  if(TIM_GetITstatus(TIM5,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Update);
     led=0;
     adc=adget();
     delay(380);
     led=1;
  }
}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坐等大神

网友A:
定时器做的延时就是精准的延时啊,还有中断服务程序里应该不能触发中断,因为在第一次触发中断的时候寄存器会记录程序的返回地址,假设未返回就能触发新的中断,寄存器里的地址就会被重置,那么单片机就不知道最终的返回地址了。
楼主可以在10ms的中断里做一个标记位,然后在主函数里判断标记位来做准确的10ms周期,然后再在做us及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做的延时就是精准的延时啊,还有中断服务程序里应该不能触发中断,因为在第一次触发中断的时候寄存器 ...

嗯嗯  你的意见 很不错 我也发现 在主函数里面 使用 延时  函数 不会出错   但是没有想到使用标志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你的意见 很不错 我也发现 在主函数里面 使用 延时  函数 不会出错   但是没有想到使用标志位   ...

一般中断里都是放标记位的,中断服务程序越简短越好,比较复杂的代码中断服务函数太长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中断里都是放标记位的,中断服务程序越简短越好,比较复杂的代码中断服务函数太长会出问题 ...

好的  谢啦

网友B:
精确延时一般都会选用定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确延时一般都会选用定时器吧。。

用 systick  也比较精确的  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在主函数里面使用延时函数比较好

网友D:
做个精确的delay延时就可以啦
在main里面先高电平 delay 0.38ms 低电平 delay 9.62ms 循环

网友E:
定时器做的延时是比较精准的

网友F:
中断服务程序越简短越好,延时都放在外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 systick  也比较精确的  可以试一下

恩 这个用的比较少。。

网友G:
一般中断服务程序越简短越好

网友H:
中断服务程序里应该不能触发中断的

网友I:
systick与TIM是不同步的,无法在TIM5中断中操作正确时序的systi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 systick  也比较精确的  可以试一下

是的,这个也挺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中断服务程序里应该不能触发中断的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是可以触发中断的,比如抢占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打断抢占优先级低的中断,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欢迎讨论

网友H:
抢占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打断抢占优先级低的中断

哦,对的,STM32是可以抢中断的

网友K:
定时器做的延时就是精准的延时啊,还有中断服务程序里应该不能触发中断

网友:
用 systick  也比较精确的  可以试一下,或者定时器。

网友L:
一般中断里都是放标记位的,中断服务程序越简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