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这个晶体管为什么是开关管的作用,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5-08-31):
这个晶体管为什么是开关管的作用,还有电流方向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LED点亮电路嘛,三极管在这就相当个开关管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开关作用,电流比较小,高电平管子打开,不过最好在控制端在串个电阻比较合适,电流从电源经二极管、电阻、三极管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开关作用,电流比较小,高电平管子打开,不过最好在控制端在串个电阻比较合适,电流从电源经二极 ...

那什么情况下会开,什么时候就相当于关?

网友C:
集电极对地等效于一个开关,开关闭合,灯亮,开关断开,灯灭,用三极管基极去控制。

网友D:
当三极管在饱和区和截至区工作时,就起到开关作用,当Vbe>0.7V时,三极管导通,Vce有电流流过,那LED就点亮了。

网友E:
如此简单的问题也拿出来问?有你发帖这会功夫,自己查资料都解决了吧

网友F:
楼猪的模电基础有问题啊

网友G: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