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和外部事件有什么区别的

楼主(2015-08-31):
总感觉两者差不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网友A:
事件是中断的触发源,开放了对应的中断屏蔽位,则事件可以触发相应的中断。

网友B:
在STM32中,中断与事件不是等价的,一个中断肯定对应一个事件,但一个事件不一定对应一个中断。

网友C:
看了看数据手册,也没搞懂,一个中断肯定对应一个事件,但一个事件不一定对应一个中断。我看数据手册中都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D:
事件是中断的触发源,开放了对应的中断屏蔽位,则事件可以触发相应的中断。

事件还是其它一些操作的触发源,比如DMA,还有TIM中影子寄存器的传递与更新;而中断是不能触发这些操作的,所以要把事件与中断区分开。

网友E:
好像是外部事件导致外部中断的把

网友F:
中断一定是事件,事件不一定都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