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最大的节点能有多少呢

楼主(2015-08-31):
CAN总线最大的节点能有多少呢,有没有这个限制呢?

网友A:
我用过的Microchip是112个节点

网友B:
一般来说,一条CAN总线能支持110个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Microchip是112个节点

使用没有问题么?

网友A(点评):
我的部署没有到节点上限。

网友D:
可以通过中继器增加的,放心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中继器增加的,放心吧。

那不就可以无限加了么?肯定有个限制了吧

网友F:
那只是理论值, 实际上远没有这么多, 当然和 波特率, 布线, 线长和 线阻抗等因素有关.
另外还有个总线负载的问题
如果是专业使用, 可以用 CAN 分析仪验证

网友G:
这个一般都在100以上了。。

网友H:
上100个节点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I:
影响节点数多少的因素除了驱动器的驱动能力以外,还与总线长度有密切关系。

网友I:
至于CAN总线的节点数多少的研究的,可参照这个论文的。。http://wenku.baidu.com/view/6582cd8b84868762caaed5fa.html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这个节点数多少的跟驱动是相关系的。

网友K:
节点数的多少跟外围硬件设计是相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