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焊盘制作菜单详解

楼主(2015-08-31):
ALLEGRO 焊盘制作菜单详解

——博励pcb培训整理

 一、 启动焊盘设计器

  执行开始/程序/Cadence spb 16.5/Allegro Utilities/Padstack Editor, 启动焊盘设计器, 焊盘设计器

  二、 焊盘设计器界面(1). Parameters介绍. 如图4-2-2所示. 图4-2-2 Padstack Parameters图 Type 栏: 在此栏定义设计焊盘的类型

   Through—-选择此项表示要设计一个插针式焊盘.

  Blind/Buried—-选择此项表示要设计一个盲/埋孔.

  Single—-选择此项表示要设计一个贴片式焊盘.Internal layers栏: 控制单一的没与任何其它网络连接的焊盘在出内层Gerber时的输出方式.

   Fixed—-锁定焊盘, 在输出内层Gerber时不能设置单一焊盘的输出方式, 会按照本来面貌输出.

   Optional—-选择此项, 可以允许在输出内层Gerber时通过设置Artwork Control Form中Film Control栏的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来控制单一焊盘的输出方式.

  如你现在对Internal layers栏的设置不是很清楚, 请选择Optional项.Units栏: 单位及精度选择栏.

   Units—-点击下拉菜单, 有五种单位供选择. 它们分别是Mils(千分之一寸)、Inch(英寸)、Millimeter(毫米)、Centimeter(厘米)、Micron(微米).

  Decimal places—-测量单位精度设定, 如设为4, 则可以保证4位小数精度.Multiple drill栏: 当焊盘中有多个孔时需设置此项.

  Drill hole栏: 设置插针式焊盘的钻孔孔径以及是否电镀.对于贴片式焊盘无需设置.

   Plating type—-定义插针式焊盘是否电镀.点击下拉菜单, Plated表示电镀, Non-Plated表示非电镀, Optional为默认值.

  Size—-设置插针式焊盘的钻孔孔径, 在输入数值时要注意Units栏的单位是否正确.

  Offset X—-定义钻孔位置X轴方向偏移量, 一般设为0.

   Offset Y—-定义钻孔位置Y轴方向偏移量, 一般设为0.Drill symbol栏: 设置钻孔符号及符号大小. 不同孔径的孔所用的Drill symbol要不同, 这一点很重要.

  Figure—-设置钻孔符号.点击下拉菜单, 有十四种符号供选择.

  Circle 圓形

  Square 正方形

  Hexagon X 六角形(橫)

  Hexagon Y 六角形(直)

  Octagon 八角形

Cross 十字形

  Diamond 鑽石形

  Triangle 三角形

  Oblong X 橢圓形(橫)

  Oblong Y 橢圓形(直)

  Rectangle 長方形

   Character—-设置钻孔标示字符串. 一般用从a-z, A-Z字符串设置.

   Width—-设置符号的宽度.

   Height—-设置符号的高度.

三、 焊盘设计器菜单

  1、 File栏

  (1)、New: 新建焊盘。

  (2)、Open: 打开焊盘。

  (3)、Save: 以当前文件名保存当前设计。

  (4)、Save As: 将当前设计以另一文件名保存。Allegro教程: Design Entry CIS快捷键

  (5)、Check: 检查当前设计中的错误,这个在排查错误时很有用。

  (6)、Properties属性

  (7)、scripting宏制作

  (8)、Exit

  2、 Reports栏

  (1)、Padstack Summary

网友A:
说好的详解,为什么太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