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开关电源与干电池在低功耗的情况下如何计算功耗

楼主(2015-08-31):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这两种状态分别占用的时间,分时分别计算

楼主:
直流开关电源 与 干电池 测试的电流相差很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开关电源 与 干电池 测试的电流相差很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太清楚。可能开关电源纹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