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5.0 debug串口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31):
楼主你好,在串口里面能看到系统以及起来了吗?

楼主:
系统起来了,屏幕界面也有了,但是debug串口无法输入,只有输出

网友B:
是你没有设置android系统对应的串口吧。

网友C:
device/fsl/imx6/etc/init.rc文件中
console
     user root
     group root
   disabled //这行注释或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D:
贴个图,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楼主:
uboot参数中加上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androidboot.dm_verity=disabled即可

网友E:
LS正解
还有,5.0在系统休眠后也无法输入,可以禁止关屏

网友F:
楼主你的问题顺利解决了吗

网友G:
手册 上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