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6视频输入?视频输出问题,求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5-08-31):
各位大神:
        小弟用IMX6D做了个板子,现需要弄视频输出、输出,问题:
1.车载视频监控,4路CVBS视频输入,论坛上大致两种方案:其一是TW6865方案,MINIPCIE接口;其二是AD7180,MIPI_CSI,或并口CSI。现在问题是,这两种方案除了接口上,还有其他什么区别?孰优孰劣?

2.如果需要将上述4路视频输入在车载显示屏上四分割显示,用什么方案做会比较好?(IMX6有HDMI,LVDS,MIPIDSI,但车载显示器一般是复合视频接口,如何转换?)

3.如果外部4路摄像头是同轴高清(如HDTVI,HDCVI,AHD),那么视频输入有什么方案能完成?

非常感谢!!
恳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TW6865方案,这个方案我们有提供patch,关于该方案细节的问题,建议你到我们英文论坛上询问,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541(这个是基于最新的版本BSP上的patch)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58531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43
该方案是我们的AE团队开发的,你可以在论坛中留言。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TW6865方案,这个方案我们有提供patch,关于该方案细节的问题,建议你到我们英文 ...

非常感激“FSL_TICS_Rita”!!想问问:1.方案中的TW6865板子,我们在您那可购买到吗,我们能否采购样品调试尼?2.您们的视频输出是用什么方案尼?HDMI,还是?

网友B:
关注一下......@FSL_TICS_Rita 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激“FSL_TICS_Rita”!!想问问:1.方案中的TW6865板子,我们在您那可购买到吗,我们能否采购样品 ...

楼主你好,我们方案中使用的板子是 MCIMX6Q-SDB这块开发板,在我们官网上的购买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product ... mp;fromSearch=false,你可以直接购买,直接购买周期有点长。或者是你找代理商拿货。
关于视频输出,支持LVDS,HDMI以及LCD都是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FSL_TICS_Rita 谢谢分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方案中使用的板子是 MCIMX6Q-SDB这块开发板,在我们官网上的购买链接为:http://www.frees ...

非常感激您!我已经买了开发板了。想问问:IMX6D如果要将4路视频输入转换成,一路CVBS信号在车载屏4分割显示,该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尼?是用HDMI转CVBS吗?

网友C:
谢谢版主的分享,学到了知识了

网友D:
非常感激您!我已经买了开发板了。想问问:IMX6D如果要将4路视频输入转换成,一路CVBS信号在车载屏4分割显示,该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尼?是用HDMI转CVBS吗?

硬件方面请参考下图,采用并口连接,
请参考附件的SPF-27516_C5.pdf第9页;
ADV7390_7391_7392_7393.pdf的第72页;

软件方面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共同交流~!

网友D:
唉~1权限不够,不能发链接了。

网友D:
变相链接,加个http://头吧
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19
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5206"
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411288#411288"

网友E:
我也看看楼主的问题,也是一种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方面请参考下图,采用并口连接,
请参考附件的SPF-27516_C5.pdf第9页;
ADV7390_7391_7392_7393.pdf的 ...

非常感激您的回复,高清应该就是用IMX6的LCD那24bit中的16bi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相链接,加个http://头吧
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19
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5 ...

这个方案您用过?是用于哪个领域啊

网友F(2015-12-3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TW6865方案,这个方案我们有提供patch,关于该方案细节的问题,建议你到我们英文 ...

你好:但是我现在用的这个方案做的觉得视频输出显示不是特别清晰是什么原因呢?可以给点指导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