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查io翻转速度是在数据手册还是参考手册上??

楼主(2015-08-31):
如题,谢谢了

网友A:
数据手册---电气特性

网友B:
当然是数据手册了

网友:
必须是数据手册

网友C:
楼主在数据手册上找到到了吗???

楼主:
我只在数据手册上看到响应速度,没找到翻转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电气特性

我只在数据手册上看到响应速度,没找到翻转速度(就是据说18M最大那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数据手册上找到到了吗???

没有。。

网友D:
楼主要做什么,对io翻转速度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