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瓷片电容的讨论

楼主(2015-08-31):
最近跟电容杠上了,也是无意间发现的瓷片电容的直流特性,特意贴出来给像我一样的小伙伴们一起学习,并请大师们顺便指导一下。

1.直流特性见图1;
2.阻抗特性见图2;
3.温度特性见图3;
说明:该图片来自村田官网,型号为GRM188R61A106KAAL的电容,材料X5R,10uF +-10%,10V,封装0603.
(1)瓷片电容的直流特性非常不好,10uF/10v 的电容,如果你用在5V的场合,其容量都不到4uF,当然跟封装还有关,如果封装越大,剩余的容量就越多,参见图4(这是1206封装的10uF/10V)
(2)MLCC的ESR也是会随频率改变的,ESR最低点与自谐振点不重合。
(3)X5R的温度特性还算可以,场合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使用,用在定时电路就不行。注意的是电容的温度特性曲线不是单调的,以25摄氏度为分界点。

厂家给出的电容容值和耐压值测量条件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10V的耐压值是说保证在10V的电压下没有损坏,但是容量就不保证了。10uf的容量测定是在1kHz或者120Hz的条件下,以交流0.5V测出来的。

小小的瓷介质电容其实有很多我们没有注意不到的,不像IC,你会仔细读datasheet,电容很容易就忽略了。小伙伴们想继续深究的话可以访问murata,TDK的官网,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对于温度特性,主要由材料决定,之前论坛里有小伙伴们贴出来,大家可以参考。

(4)为了对比,我详细看了钽电容的资料,钽电容的温度特性是单调的,温度越高容量会有所上升,也不像MLCC受力容易断裂,但是抗纹波电流能力比较差,ESR也比较大,一般的场合可以不用钽电容。
(5)最后说一下交流特性,MLCC的交流特性可以从直流特性中看出来,当纹波电压大时,容量也变化很大,见图5. 从图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厂家给出的容量测试条件应该是在交流1V的条件下测试的,因为此时的容量偏差为0.

好了,先罗嗦这么多,欢迎大师们过来拍砖!

网友A:
任何器件都应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网友B:
X5R,X7R一般只用于耦合、滤波和退耗,要想容量不受电压影响,就用COG,NP0吧,注意“0” 是零不是欧

网友B:
比如说,定时、谐振回路的电容,就不要用X5(7)R, Y5V, Z5U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5R,X7R一般只用于耦合、滤波和退耗,要想容量不受电压影响,就用COG,NP0吧,注意“0” 是零不是欧 ...

注意是C零G而不是COG,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是C零G而不是COG,呵呵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