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 EM_eeprom

楼主(2015-08-31):
各位大神,小弟做一个项目用到保存485地址,想把地址通过EM_eeprom保存到内部的FLASH,可是看了下datasheet没有EM_eeprom的读取操作。不知道各位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片子?

Flash读取并不需要一个函数,你有了将要保存到Flash的变量,直接读那个变量即可。

网友B:
gucen12, PSoC 4M没有模拟EEPROM组件,建议你用楼上的建议,直接读写Flash, 参考help->system reference guide. 搜索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片子?

Flash读取并不需要一个函数,你有了将要保存到Flash的变量,直接读那个变量即可。 ...

用的是PSOC4,谢谢已经成功读出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cen12, PSoC 4M没有模拟EEPROM组件,建议你用楼上的建议,直接读写Flash, 参考help->system reference g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