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中的min,typ,max三个值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5-08-31):
datasheet中有些参数的min,typ,max三个值都有,这些值是怎么得到的,在设计电路时应该用哪个值进行计算?
比如说mosfet管BSL606SN的开启电压,min,typ,max(VDS=0,ID=15uA)三个值分别为1.3,1.8,2.3(V)

网友A:
BSL606SN是NMOS管?

网友B:
产品制造存在离散性,根据测试参数的分布用统计学算法得出。设计时一般采用典型值,但要看具体是何参数,很多时候要留取余量,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深刻理解每项参数在具体应用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