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L21走起20:Delay

楼主:
Delay是ARM公司自带的,本来以为很快就能搞定但实践一下还不是那么地容易。

我首先加载Delay模块。

并打开快速指导:

我马上形成程序,我的意图是灯点一下后隔半分钟换一下状态。然后二秒后再换一下

刚开始我把

#define
Delay in at least specified number of milliseconds. More...
#define
Delay in at least specified number of seconds. More...
#define
Delay in at least specified number of microseconds. More...

加到了程序的上边,但后来查看了下,居然不用加,因为在sam0中已经有delay.h的定义

其余的时钟也不用改,因为它是内核内带,下进灯闪了,以下是程序:
#include <asf.h>

//bool pin_state = port_pin_get_input_level(BUTTON_0_PIN);

void configure_port_pins(void)
{
        struct port_config config_port_pin;
        port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port_pin);
        config_port_pin.direction  = PORT_PIN_DIR_INPUT;
        config_port_pin.input_pull = PORT_PIN_PULL_UP;
        port_pin_set_config(BUTTON_0_PIN, &config_port_pin);
        config_port_pin.direction = PORT_PIN_DIR_OUTPUT;
        port_pin_set_config(LED_0_PIN, &config_port_pin);
}

int main (void)
{
        system_init();
        delay_init();
        configure_port_pins();

         while (true) {
                         delay_ms(500);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_0_PIN);
                                 delay_s(2);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_0_PIN);
                                 delay_ms(500);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_0_PIN);

         }
}

网友A(2015-08-31):
感觉挺方便的,也蛮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方便的,也蛮实用。。

网友B:
这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C:
Dealy是延时函数吗

网友D:
atmel的函数怎么那么长呀,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