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开关电源求指导

楼主(2015-08-31):
60W开关电源,12V/5A直流输出,48V直流输入。我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把最大电流设置到7A比较合适?
另外是选择正激式还是反激式呢?
提高电源在高温下工作的可靠性需要注意什么呢?
求指导求教育。

楼主:
叔啊,这时候来不及读书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叔啊,这时候来不及读书了啊。。。。。

那就等着掉馅饼吧.哈哈

楼主:
我决定了,霸王硬上弓!

网友B:
这个功率,反激成本可能比较低。
如果选用UC3842~3845芯片,把datasheet中典型电路各元器件参数根据你的要求稍加修改即可。

楼主:
老爷子,其实我想选单管正激方案的。

网友C:
不太计较成本的话,用个TOP249最简单,外围元件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计较成本的话,用个TOP249最简单,外围元件最少。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爷子,其实我想选单管正激方案的。

正激除变压器外,总要用滤波电感,成本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