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离子发生器的使用,大家有什么指导意见吗

楼主:
通过MICRO USB  5V供电,一路给负离子发生器使用,一路给检测仪器使用。负离子发生器小于1W,检测仪器小于5W。
实际使用中负离子发生器会对检测仪器产生影响,让它死机或者黑屏了,尤其是频繁开关负离子发生器,出现问题的概率更高。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把MICRO USB电源线引出来,用手触摸会有触电现象,尤其是另外一只手触摸负离子发射头时。
想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建议把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影响去掉,对检测仪器的影响和触电现象。
9.1补充
用过电源隔离模块,DC5V转5V,单独给负离子供电,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负离子模块输出电压是:-4KV到-5KV。隔离电源是最大隔离耐压1500V,准备测试下4KV的(目前买到最大的)。
测试过并电容串电感,也都未能解决问题。还是有“触电”现象,有干扰的那一台也还是有干扰。

9.1下午补充
测试了耐压隔离达到4KV的隔离模块,确实把负离子的影响给隔离了,现在没有触电现象了(还未测试对检测仪器的影响),
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隔离模块输出5V给负离子发生器供电,但是明显净化效率不高(对比于直接用适配器供电),
这样又影响了负离子的使用效率

9.2补充
隔离模块作为供电影响负离子发生器性能,测试电压正常,电流正常。
修改适配器。拆开适配器,AC220V交流电接一个20M电阻到5V输出的地,确实有改善,但还是有触电现象(强度低了),对检测仪器影响也还在。

9月14补充
最后的最后,找到了一家负离子发生器没有触电问题的,效果差一些。

负离子发生器接头

负离子发生器接头

接头放置口

接头放置口

网友A(2015-08-31):
测量一下是不是负离子发生器工作时产生脉冲电压或者拉低电压了?
你的供电是多大电流?
另外,难道你的负离子发生器负离子发射头使用时是裸漏的?

网友B:
USB接口是不支持5W以上负载的。至于说“触电”问题,这是来自开关电源或高压发生器的漏电,说明电路设计存在问题或没有按规定接地。干扰问题则肯定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是不是负离子发生器工作时产生脉冲电压或者拉低电压了?
你的供电是多大电流?
另外,难道你的负离 ...

使用的是5V2A的适配器,电压没有被拉低,示波器测试了,接了负离子发生器纹波大了,但是并没有发现脉冲,发射头是有些直接和空气相连的,我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是不支持5W以上负载的。至于说“触电”问题,这是来自开关电源或高压发生器的漏电,说明电路设计存 ...

供电用的适配器。“触电”问题是接上负离子发生器后出现的,不接就没事。干扰问题是设计问题,而且定位到负离子发生器这一块出的问题。

网友C:
我买过几个负离子发生器,额定电压DC12V的,想用在汽车上,给我净化一下空气。初步设想,将负离子发生器装在空调出风口。
我先用直流电源(30V/5A可调)做了实验,没几分钟,5A的电流指针一下子打到底了,然后负离子发生器冒了一阵烟,用手一摸,外壳烫手,实际上塑料壳都融化了,露出里边一个功率管。结果,电源也坏了,电压没法调节了,忽高忽低。
不过,坏了一个负离子发生器没事,我还有。我找来一个12V电瓶,直接供电,这下可以了,不过一不小心就会被电打一下,我都不知道摸到了哪里,反正就是放在桌子上,用来净化一下我吸烟产生的PM2.5。
后来咨询卖家说要接地,我就把电源负极接地,然并卵。
再说了,我是要装到汽车上用,接哪里的地呢?

网友D:
弱弱地问一下:正离子跑那儿去了?

网友E:
负离子有那么神奇么??还能除PM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几个负离子发生器,额定电压DC12V的,想用在汽车上,给我净化一下空气。初步设想,将负离子发生器装在 ...

我用的5V的,功率小点,不到1W,即使这样,被电到的时候还是很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地问一下:正离子跑那儿去了?

看了百度百科,说实话,看的云里雾里,不知道正离子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离子有那么神奇么??还能除PM2.5?

可以的,验证过。厂家还说能除甲醛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弱弱地问一下:正离子跑那儿去了?

这就是会电击的原因啊,啪一下,中和了,过段时间再来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会电击的原因啊,啪一下,中和了,过段时间再来啪一下。

发现电路板上随便引出来一根地线,人不去碰它不会啪的,一碰就会触电。不会自己啪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的,验证过。厂家还说能除甲醛那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