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99怎样同时修改多个焊盘的网络

楼主:
我选中了多个焊盘,想通过Global修改它们的网络,但Advanced选项卡没有Selection这个选项。请问除了一个个修改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2015-09-01):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将你选中的焊盘改成同一个网络,如果是,那你就选中你要修改的所有焊盘,然后双击其中的一个焊盘,将“NET”改为要修改的网络名,点击“GLOBAL”,在“Selection”中选择"SAME"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将你选中的焊盘改成同一个网络,如果是,那你就选中你要修改的所有焊盘,然后双击其中的一 ...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修改"NET"需要点开"Advanced"选项卡,但"Advanced"没有"Selection"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修改"NET"需要点开"Advanced"选项卡,但"Advanced"没有"Selection"这个选项 ...

不是这个样子吗,没看到有"Advanced”,我用的也是protel99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奇怪了,我的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样子吗,没看到有"Advanced”,我用的也是protel99

奇怪了,我的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样子吗,没看到有"Advanced”,我用的也是protel99

图片

网友B:
记得网络好象都是一个一个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我的怎么是这样的?

我刚才搞得好像是过孔,焊盘不知道可不可以,试试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你再试试

问题就在这里,Advanced选项卡没有Selec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里,Advanced选项卡没有Selection

你可以在properties里面选择Selection  ,上面给你截图了  那样是可以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