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请教有人做过430的IAP吗

楼主(2015-08-31):
想做一个可以在线升级程序的产品,用到430,但IAP不太懂,请教下。

网友A:
首先要实现单片机的在线升级。

网友B:
建议先把单片机的启动过程了解了

网友C:
IAP是下载的软件吗

网友D:
1 你是说是IAP 还是ISP。
2 如果是IAP,官方有这方面的资料,关于flash的读写问题先掌握了。
3 如果是ISP,可以是串口下载,其他方式更新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