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使用LT3633A,只接了输入电压和run1管脚,intvcc没有3.3v的输...

楼主(2015-08-31):
使用LT3633A,只接了输入电压和run1管脚,intvcc没有3.3v的输出?intvcc管脚上接了2.2UF电容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楚,应该把原理图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楚,应该把原理图画出来

之前按照datasheet上的电路图来连的,intvcc也是没输出,以为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芯片,就只接了输入电压,测试intvcc还是没有输出

楼主:
仿真的结果是intvcc有正常输出的

网友B:
据经验,典型电路一搭就成。

QFN,估计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经验,典型电路一搭就成。

QFN,估计焊接问题。

用的tssop封装,地和电源输入都检查过了,没问题,lt3633A和ltc3633A有什么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