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逆变器烧数显表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各位请教一下,我是做交流数显表的,110/220V、50/60HZ,交流电压输入直接供电,内部使用阻容降压提供数显表工作,测量并显示交流电压、电流、功率、用电量;使用普通市电不会烧电阻(阻容降压使用100欧姆/2W电阻,1.0UF/VDE电容),但有几个客户接逆变器(DC--AC),不到半个小时电阻(100欧姆/2W电阻)就烧掉了,换成4W的电阻也不行,按照正常市电来计算,2W电阻功率已经够了,不知道为什么,求大虾指点。

网友A:
阻容降压你按照工频交流电来计算的,实际你要考虑客户的逆变器是否为50HZ的正弦波,来从新考虑你的阻容降压电路是否合适。

网友B:
成本也控制得太好了,三极管都舍不得用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你按照工频交流电来计算的,实际你要考虑客户的逆变器是否为50HZ的正弦波,来从新考虑你的阻容降压 ...

50HZ的正弦波逆变器也烧的,如果不是50HZ的正弦波的逆变器我们是不允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也控制得太好了,三极管都舍不得用一只

老兄有所不知,这年头价格压死了,没办法,就算成本提高,也卖不出好价钱;还有你说的加三极管跟烧不烧表没关系吧。

网友C:
逆变出来的不是纯正弦波  显然是谐波使电容等效阻抗变小 电流变大才烧的电阻  可以减小电阻 不过后面稳压管电流也可能会烧

网友B:
通常在三极管极基极加个稳二级管做个小的电源供电比你直接加电阻效率高很多吧,还说不是为了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变出来的不是纯正弦波  显然是谐波使电容等效阻抗变小 电流变大才烧的电阻  可以减小电阻 不过后面稳压管 ...

如图,就上烧100欧/2W的电阻,是否前面要串电感滤波?但又不知道应该加多大(电感值/功率)?求解

网友D:
正弦不烧,逆变输出烧,原因就是逆变有谐波,电容对谐波的容抗降低了。
高频谐波加电感确实有作用,电感电流也就是60mA-70mA,电感大小只能你试验了。
试着用DK124设计非隔离的BUCK型,成本提高不多,只要调节电感大小就可以了,电感越大,输出电流越大DK112的价钱更低,输出功率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