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LED开机花屏问题***

楼主(2015-08-31):
有没大神调试OLED时出现过花屏的现像:
1、程序是正确的,可以正常显示。
2、如果把屏的供电电源换一下,如调试用USB供电,再换到可调电源时,出现的花屏机率比较高。
3、同一电源,长时间断电后,再上电时,也会有可能出现花屏。
以上两种情况,再通断几次电,花屏又会消失变回正常,或者烙铁焊一下排线,也会变回正常。

请问有大神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个人感觉复位电路有问题,可以加大复位时间

网友B:
供电不稳吧

网友C:
不会是供电问题,应该和复位有关,你看看相关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程序是对的,那每次重新供电时,先清屏(把显示RAM全部清零),然后再显示你要显示的数据 ...

每次初始化都是会先将屏清除,再显示内容的,不会是没清屏的原因

网友E:
1 延时时间要长
2 专门写一个测试程序,看看单独只运行一段程序,是否同样出现问题!
3 看看硬件电路的驱动能力是否够
4 RST一下,然后清RAM,然后delay一个长时间,然后看看有没有好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复位电路有问题,可以加大复位时间

如果是复位有问题,那么应该不只是在更换电源或隔长时间再通电才会有这样的现像,因为只要恢复正常后,一天调试下来都不会出现这现像的,或者也改一下复位电路的参数看。谢谢

楼主:
这个原因不大可能

网友F:
估计基本上是 OLED 的复位,和单片**的复位,不同步造成的。

即 单片** 先复位成功,运行 OLED 初始化程序,而此时 OLED 的复位还没完成!

解决方法:

单片** 启动运行时,先加一段延时程序,等待 OLED 复位完成,再执行 OLED 初始化程序。

网友G(点评):
如果是复位不同步的原因,是不是只要快速插拨电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H:
会不会是电路接触不良。

网友I:
1、电源问题,大于3.3V要小心了;
2、上电后的复位时间;
3、写入速度过快也非常容易出现花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基本上是 OLED 的复位,和单片**的复位,不同步造成的。

即 单片** 先复位成功,运行 OLED 初始化程序 ...

应该是复位问题了,现在修正了复位部分暂时未出现花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基本上是 OLED 的复位,和单片**的复位,不同步造成的。

即 单片** 先复位成功,运行 OLED 初始化程序 ...

大湿老道,估计问题出在复位了,现在修改了暂时还未出现这情况,但要再多次测试确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供电问题,应该和复位有关,你看看相关程序。。

嗯,初步测试是复位有问题了

网友J:
上电不稳定,OLED驱动芯片工作异常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加长延时或者多次刷新试试。

网友K:
原来是复位问题~

网友:
复位电路问题还有就是电源电容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L:
电路器件虚焊吧

网友M:
复位、清屏都有可能;
不知道电源时序是否有要求,也要注意。

楼主:
可以确认是屏的复位问题了,现在解决了,拉长了复位,然后稍为延时一点再送数据到屏,感谢各位,结贴

网友G(点评):
怎么才能更好的复现这类问题?

网友N(2017-08-14):
果然是复位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