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cc2533 I2C 的SDA/SCL 怎么拉高拉低

楼主(2015-08-31):
想问下是否有TI的MCU,IIC驱动例子,或者知道I2C 的SDA/SCL 怎么拉高拉低的,麻烦说说:D

网友A:
拉高就是置1,拉低就是置0
不过建议你是用mcu自带的iic模块,配置好很多都不用你来拉高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高就是置1,拉低就是置0
不过建议你是用mcu自带的iic模块,配置好很多都不用你来拉高拉低了。 ...

我知道拉高就是置1,但是我写SDA=1 ,编译器先说SDA未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拉高就是置1,但是我写SDA=1 ,编译器先说SDA未定义

看看是不是真的没定义?不定义就定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真的没定义?不定义就定义一下

怎么定义?SDA/SCL  需要知道是接在具体哪个引脚上吗? 然后对这个引脚进行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定义?SDA/SCL  需要知道是接在具体哪个引脚上吗? 然后对这个引脚进行操作?
...

:L不清楚你是模拟的iic,还是使用的内置模块。
如果使用内置的模块,请参考datasheet文档。
如果用io模拟的iic,要看你的电路图

网友B:
拉高就是置1,拉低就是置0

网友C:
如果是用的内置IIC,参考datasheet配置寄存器

网友D:
楼主用的模拟IIC吧,没定义就定义一下吧